映泰A57A主板

楼主(2015-07-28):
映泰A57A  6.0主板不过内存  连续报警   刷过BIOS没有用  内存缺少复位电压   怎么办?  求救

网友:
内存打一下数值正常不

网友:
先一下CPU试一下

网友A:
他这样的应该内存那边断线了,师妹我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有没有3.3V电压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样的应该内存那边断线了,师妹我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说的情况也可能导致,但也不排除CPU的问题,如果CPU好换,可以先换一下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再打值,但是要装上CPU打值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飞线、。

网友:
先刷个BIOS把,映泰的BIOS 也容易坏,,我从来不去测三代内存的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