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不触发 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5-07-28):
今天接手一块华硕P5KPL-AM  开机键没电压  复位键有3.3V  COMS也有3.3V  三端稳压器没输入也没输出 可以强制开机 心想开机键没电压飞个3.3过去说不定就好了   飞过去后   有电压可是只有1.4V  就想是不是短路了把电压拉低了 跑ATX电源14脚到稳压器的线路  然后就不知道他们俩之间有什么东西短路了  我记得ATX14脚直接和三端稳压器连着啊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会吧,待机电压应该是9脚吧。14脚应该是PSON啊

网友:
PSON连接那边去看看,还有我记得这版有个通病不开机的,看下那些大神的帖子

网友:
你先看一下开关排针是3.3V上拉还是5V上拉,如果是3.3V上拉如果被抵拉了,你可以在PCI的A14打一下对地阻值,如果有被拉低,可以拆一下接口芯片,先拆网卡,声卡,COM芯片,如果没有拉低,可以看一下开关排针到IO是否被拉低,

网友:
先换稳压····

网友:
先测稳压管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这板不是有点位么?

网友:
三端稳压器没输入没输出怎么复位开关有电压呀,是不是你搞错稳压器了,待机供电请直接测量PCI A14脚,按你所描述故障应该是触发信号问题,开关针--IO或者IO---绿线之间断线。

网友:
修过很多快这个主板PSON断线。。。

网友:
都说得有道理,但还是要按不触发步骤来查查。

网友:
都说得有道理,但还是要按不触发步骤来查查

网友:
看看IO那边,说不定是IO那边的原件漏电,我修到过一片,是华硕822排阻侧漏,导致自动上电的

网友:
差开机条件吗 不能老想着飞线

网友:
看看这个位置的822排阻 ,IO左上角。

网友:
822容易有问题哦, 我记得内存边上那个822经常犯病。

网友:
待机呐待机电压

网友:
测哈io那边电压

网友:
往IO那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