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5-07-28):
维修思路:主板可以正常触发,复位不正常,证明复位之前的供电,时钟没有满足,供电不足引起后续电路不正常,无显示。

    故障现象:主板点不亮
    主板型号:ASUS  KBV-X
    维修思路:主板可以正常触发,复位不正常,证明复位之前的供电,时钟没有满足,供电不足引起后续电路不正常,无显示。
    1, 主板触发后,测得内存的供电不正常,如图

     根据MOS管的工作原理,D极有电压输入,G极有控制电压,如果MOS管没有问题的话,那么MOS管的S极就应该有电压输出才对,但是现在S极无电压,且MOS管的G极由旁边的14个引脚的运算放大器控制,测得运放的同相端有+2.5V的电压,也就是说运放已经没有问题的了,那么问题就出在那个单个的MOS管身上了,找个料板拆个MOS管换上,内存供电+2.5V马上正常输出4装CPU,内存,AGP显卡,跑D6D5代码,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恭喜恭喜啊,  就是这个板子有点老了,不知道楼主修这样的板子一般价格在多少

网友:
G极推动电压写出来嘛!还有上下管是否短路!不详细拿不到分的!

网友:
这样也行,可以啊

网友:
好简洁的标题……

网友:
不错,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楼主 分析的很清楚 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这个主板还有修到啊,,这边G31  G41主板慢慢少了,,AM2  AM3主板也慢慢少了,,拿到多的都是H61  A55

网友:
现在这种板子比较少了,只坏了一个管子的板还是不多的。

网友:
美女 你工作找到了没

网友:
这样的好老了,也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老板子,估计难的碰上一块

网友:
  楼主还值得修么、。

网友:
G极都有了  S还不出来  先换了管子再说  查什么 358呢

网友:
D、G极有电压,可直接换管,除非S极上滤波电容对地短路才会无电压。

网友:
想知道楼主修这板能有多少银子呢?

网友:
好老的板子,咋收费呢

网友:
好老的主板了 估计挣不到钱

网友:
练手还是不错的故障点

网友:
控制有电压,就直接换管

网友:
学习学习....

zhoufude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MOS管坏直接测电压就可以看出来了 啊  这个板子好老

网友:
学习了,现在这么老的板子都不值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