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此芯片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呢?

楼主(2015-07-28):
  麻烦大伙看一下此芯片的PDF图     ··········
          我实测---VIN19V- VCC5V- LDO-4.6V PVCC-4.6V EN1和2-2V TON-2V REFIN2-2V-----
       BOOT1和2都是5V请问正确吗?  还有29脚的SPIP 对地短路了 看是要5V电压的啊···我烧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发烫就是大电流短路了···他标注是来源VL 但是其他的VL也没有短路啊,EN1和2就是VL 5V下来分压得到的啊。。。这个芯片我也换了2只好的了,就是不出来3 5V ···········求指教。

网友A:
乱乱的,3v5v线性起来没
en 2v够开启了,如果没输出,看瞬间有没有输出,瞬间有就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乱乱的,3v5v线性起来没
en 2v够开启了,如果没输出,看瞬间有没有输出,瞬间有就换电容

瞬间没有输出呢·····这个芯片的第29脚原来对地短路了的,我断开那个0偶的电阻从分压给EN开启那个VL那里飞线过去的,这样有影响的没呢?

网友:
29脚你看不到是用电阻接地的啊,烧什么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瞬间没有输出呢·····这个芯片的第29脚原来对地短路了的,我断开那个0偶的电阻从分压给EN开启那个VL ...

SKIP本身就是接地呀,你没有看到那个是0欧电阻吗,如果你分压过去,那EN1和EN2就没有电压了呀,那还有3,5V吗?

网友:
不出3,5V,首先看一下有短路没有啊,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一下3,5V出来过没有,是本身没有出来,还是出来过后又被拉低了,再处理

网友:
注意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瞬间没有输出呢·····这个芯片的第29脚原来对地短路了的,我断开那个0偶的电阻从分压给EN开启那个VL ...

真够神的,你什么思路啊,不会看图纸吗,那也可以找同样芯片的别的板子对比一下啊,为啥纠结在这29脚呢

网友:
图纸上@是没用料啊,本来就0欧姆接地的

网友:
我问你的reg3reg5起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