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联想L1710D液晶无12V 求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5-07-28):
联想 型号是L1710D,17正屏,没有12V 看到 有人发帖说 刷了个程序 就可以 点亮!所以 求个显示程序 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A:
电压没有,就修电压。

刷程序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没有,就修电压。

刷程序没用。

说得对,没有电压是刷不出来的,只有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后面才考虑刷程序,你把因果关系弄混乱了。
驱动板上使用的电压一般是来自电源板的5V,12V一般情况下是提供给高压条或恒流条使用的。看看后级有无短路,高压线圈有无匝间短路。电容有无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得对,没有电压是刷不出来的,只有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后面才考虑刷程序,你把因果关系弄混乱了。
驱 ...

我也觉得 奇怪 ~为什么刷程序 就会好, 我是看了这个帖子 才 想 试试的 因为 现在手上也没有什么配件能代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94538-1-1.html

网友D:
看一下5V有没有,如果有那个就先将12V的跳线断开,看12V出来不,如果出来就是高压有短路,如果还是不出,就看一下整流电路的二极管和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压没有,就修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5V有没有,如果有那个就先将12V的跳线断开,看12V出来不,如果出来就是高压有短路,如果还是不出,就 ...

我把12v这边 电容拿掉,12V 这边电路 就短路了,那掉高压上的变压 12V 这边就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12v这边 电容拿掉,12V 这边电路 就短路了,那掉高压上的变压 12V 这边就不短路了~

断跳线就可以了呀,没有必要去断高压,照你这个情况应该是高压部分短路了,可以把12V的跳线断开,换一个通过高压条就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 奇怪 ~为什么刷程序 就会好, 我是看了这个帖子 才 想 试试的 因为 现在手上也没有什么配件能代 ...

如果是刷程序那的,那有可能是驱动芯片没有正常发出ON/OFF信号

网友E:
没电压,你刷什么程序,,老老实实修出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电压,你刷什么程序,,老老实实修出电压吧

12V 这边 有短路,最后没有代用 配件了~还是决定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