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 充电灯不亮,其它都正常,还有不充电。

楼主(2015-07-28):
A1370 充电灯不亮,其它都正常,还有不充电。 电池可以放电。 大约是什么信号问题?充电小板换过。也一样。电池换过。

网友:
ACOK3.3V出来了吗

网友:
查电池检测信号啊

网友:
不充电查充电芯片6259供电,适配器检测信号,ACOK能否开漏输出。绿灯不亮查SYS-ONEWIRE总线

网友:
充电芯片换个试试,6259坏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