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板子的型号。师兄、师傅们进来

楼主(2015-07-28):
今天客户拿一块板说是工地上的开不了机,我看了下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待机查了下,24口电源 旁的管子没电压出来。。。问下师兄们这该怎么测量

该从哪里开始测

网友:
难道没有师兄师傅们修过吗

网友:
查看待机电压,网卡是否短路

网友A:
你牛,这样板子你都敢修,我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牛,这样板子你都敢修,我佩服

且 这样的板子,上次修了一块差不多的

网友B:
这什么主板,服务器还是一体机?内存怎么看不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主板,服务器还是一体机?内存怎么看不见的?

工地用的起吊机用的

网友:
这种图纸估计不好找

网友:
看板子 什么玩意也没有,电源 是用普通的ATX电源吗???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这样的板还是少见,上一次在一个客户的机里看到一块盈通的PT55D 的板,有点类似,但他的有内存,你这块不见内存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