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HP 500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15-07-28):
HP 500维修故障现象:不触发,即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0.01A。

          HP 500维修
          故障现象:不触发,即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0.01A。

          故障现象分析:不触发是维修中常见的故障之一。在了解开机上电时序后,维修此类故障几乎都能修好,当然是在有图纸的情况下。此类故障我们需要重点检查待机电路和开机触发电路,在待机电压正常产生后,保护隔离电路就不需要检测了,如果待机电压没有产生,就必须检测保护隔离电路的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

首先拆出主板,主板如图:

        先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待机电感如图:

          经过测量,发现这两个电感的电压是一个0V,一个是0.12V,正常时是电压应该是3.3V,5V.所以确定是待机电压不良导致的不触发。注意:在实际维修中,虽然待机电流已经产生,并不代表待机电压一定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测量才能确认是正常的,有的待机电流在0.01-0.05A之间,但是保护隔离电路有短路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测量才能确认。
打开HP 500图纸:找到待机电压的那页。如图:

       待机芯片使用的是MAX8734。
       1. 先测量2个待机电感是否对地短路,经过测量对地阻值都在100以上,所以没有短路情况。

       2. 下面就要测量MAX8734的工作条件:V+(20脚)主供电实际测量19V左右------------SHDN#(6脚)17V----------LDO3(25脚)3.3V;LDO5(18脚)5V----------BST3(28脚)5V;BST5(14脚)0V。测到这个地方发现了问题,BST5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5V.好下面我们来看BST5的供电来自哪里。

          经看图纸是来自芯片内部的稳压器LDO5输出的VL5V电压,经过PD7分别再经过PR43和PR42分别到BST3,BST5.现在BST3的电压正常,说明VL5V电压是好的。所以直接测量PR42是否损坏。经过测量是好的,BST5应该有电压呀,除非有断线的了。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去测量PR42的1脚和MAX8734的14脚,发现不通。所以直接飞线。如图:

           再接入电源测试发现待机电流是0.02A,测量待机电感发现已经正常,一个是3.4V,一个是5.1V。
      开机测试正常亮机。经过拷机2个小时没有问题。修复此机。

网友:
这个老机器有时间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思路清晰   我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维修思路啊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维修思路啊

网友:
感觉老机器要好修些  这是为啥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发错版块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理论扎实,新手的我不知道怎么下手呀。好枯燥。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老机器我们都是直接换板子的

网友:
看了一下这个芯片的脚位图

网友:
   最后楼主修出来了,没有,麻烦告知下。。

网友:
思路很好,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有好贴 继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