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电池开机正常 适配器不能开机 求助

楼主(2015-07-28):
故障如题 插电池开机  近系统 都是OK 的 用适配器测试 没待机 测得公共点没过  直接19v 拉过去 待机3 5vOK  但是还是不触发!  特来求点思路  求大神指点一二!      帮忙看看  充电芯片的脚位哪些电压???检测信号是哪一个》?

网友:
投机取巧是不行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A:
已经修好了 版主  是一个管子挂了  强拉过去时也量过  输出什么的都正常 所以忽略了 版主能解释解释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有电源好信号有问题吧?查一下

网友:
强行拉过去的话,应该是没有检测到交流适配器,所以不开机吧。

网友B:
可能是适配器检测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 版主  是一个管子挂了  强拉过去时也量过  输出什么的都正常 所以忽略了 版主能解释解释这是 ...

好好看图纸就会明白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功能不良可以拉电压,电压问题还是老老实实修吧

网友:
隔离保护直拉要么不充电要么大电流

网友:
接电压大部分是可以的,但要看是什么场管。什么作用

网友A:
请各位说说看 需要哪些脚位电压正常?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适配器检测电路有问题吧

重新编辑了一下  帮我看看  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版主  我重新编辑了一下  帮我分析下 充电条件行吗?

网友:
维修还是要老是点  乱改小心出大问题

网友:
强拉过去,ACOK不能正常产生所以不能开机。

网友:
查查点火回路吧,问题不难。

网友:
直接拉过去不触发,可能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不对

网友C:
1充电芯片22脚DCIN得到20V主供电 ,2芯片的2脚ACIN有3.6V左右的适配器检测电压信号,3芯片21脚VDD发出8731LDO线性电压,4芯片第3脚VREF产生基准电压2-3v左右,5 13脚ACOK发出AC_OK

网友:
一个个的条件查下去啊

网友:
测量充电芯片条件正常吗?正常就换掉再测量。

网友:
保护隔离没有过

网友:
是不是保隔有个管子坏了,19V直接过去了,基极也是19V ,导致控制电路失效,出现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ACIN  ACOK  检查下

网友:
这个地方强拉是不行的,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保护隔离。好久没有碰到了。

网友:
强行拉过去,acin这个信号都没有,怎么触发得起来呢,充电芯片的条件还是测测了再说吧,还是要学习啊

网友:
楼主你真敢动手哦,查都不查直接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充电芯片22脚DCIN得到20V主供电 ,2芯片的2脚ACIN有3.6V左右的适配器检测电压信号,3芯片21脚VDD发出8731L ...

感觉还是楼主这说的详细  赞一个!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827-1-1.html  看了这个帖子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各位说说看 需要哪些脚位电压正常?

22脚  2脚  13脚正常就行

网友:
楼主看下  acok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827-1-1.html  看了这个帖子你就会明白了。

谢谢  这帖子 有营养 现在修的适配器能开机了 插电池也显示在充电  但是电池电量却一点都没增加!  全新电池也试过 一样  真是蛋疼

网友:
不知道你回复个啥?

网友:
隔离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E:
哪能这样直接19v 拉过去呢,改变电路肯定不行了,你这故障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
你查隔离保护那块的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能这样直接19v 拉过去呢,改变电路肯定不行了,你这故障应该很好修的

呵呵 又不是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这帖子 有营养 现在修的适配器能开机了 插电池也显示在充电  但是电池电量却一点都没增加!  全新 ...

如果排除了电池,再查查充电芯片的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