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暗屏 通用解决办法 废物利用

楼主(2015-07-28):
今天遇到一个HP4441S 机器  同行拿过来说开机时影影约约能看到点字   暗屏
140LED的屏  多半是屏坏   用此方法的前提是主板到屏上的开启信号要正常    换屏正常  说明屏坏了  一看是三星的屏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屏有个通病  给客户报价   同意了   开干
结果........
背光有了  可是背光闪烁不停   一模背面  升压芯片烫的不行    这下看来不止是通病   还有其他问题啊  也不好再给客户报价换屏了
正好旁边有个换下来烂屏   屏烂了  背光是好的呀   组合一下
进入正题
首先找到两个屏上的BL_ON(背光开启)PWM(亮度调节)19V背光供电  还有一个接地  很重要 因为 两个板子不在一起  要拉一个地线过去
接下来就是把烂屏上的板子撕下来    分别按照定义飞线到烂屏的板子上  然后把背光线接到烂屏的板子上  OK  上图 飞四根线过去  然后把多余的电路剪掉  止留下升压部分  然后固定一下
只要是LED背光不亮的屏  都可以用此办法  简单快捷  废物利用
没什么技术含量  指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维修思路   觉得有用的希望给小弟加点分   真的没分了  给小弟一点鼓励  发帖很累的  比我修这个本子还累

网友A:
这样整好麻烦的说,是我就直接叫客户换屏了,坏的留下来慢慢找一样的背光换

网友B:
如果是升压芯片有问题的话,直接换个升压芯片不是更省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整好麻烦的说,是我就直接叫客户换屏了,坏的留下来慢慢找一样的背光换

你找什么一样的背光换啊   背光又没有问题   是背光升压有问题   好吧    仔细看帖

网友:
改背光可以解决成本的

网友:
LZ 好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升压芯片有问题的话,直接换个升压芯片不是更省事吗?

手里没有一样的怎么换   如果换了不行呢    废物利用 了   给大家提供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好技术啊

网友:
好技术支持一下啊   加点分

网友:
    记得加分

网友D:
呵呵 确实是可以的 我们也是这样搞 反正在里面

网友:
嗯  不一样的也能换

网友:
长见识了,厉害

网友:
厉害,虽然方法简单,但很实用

网友:
有芯片的话一般我都是还芯片

网友:
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是啊。直接叫客户换。换下来的再自己整下

网友E:
涨见识了 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看似简单的方法。其实创新很宝贵的。谢谢了

网友F:
修道同行机可以搞,因为同行有些说屏坏了,就自己去换了 。

网友:
厉害,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G:
移花接木
四线解决
值得称赞

网友:
长见识了,厉害

甲戊庚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甲戊庚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什么一样的背光换啊   背光又没有问题   是背光升压有问题   好吧    仔细看帖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确实是一种废物利用的维修方法,但是如果有芯片还是换一个更好。

网友H:
這年代把不能用機器修到能用就是王道

网友:
好东西啊 谢谢楼主分享

甲戊庚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了是王道

网友:
我也还有一张跟你的毛病完全一样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PCBRepairTool_Setup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早就这么整了   ,最好让客户换屏,换下来的一般客户都不要,在修好卖二手。能挣两份钱,实在不换在报价修

网友:
基本都是这样改的啊,这个很早以前就这样了!

网友:
是我直接叫客户换 换下来的自己用

网友I:
修好不换屏 不赚钱

网友:
这样搞法确实新鲜

网友J:
楼主能否说一下这个屏的通病在哪?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要我就直接换了

网友K:
背光排线不一样可以吗,我一样的找不到

网友L:
这样太麻烦了,移形换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确实是可以的 我们也是这样搞 反正在里面

是的啊  可以对付一些闲换屏贵 不愿意换的客户啊     废物利用也没什么成本

网友:
出来发个帖子混点分   记得加分啊  写个帖子  比我改背光还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涨见识了 就是有点麻烦

从拆机到修完装好  最多半个小时搞定

网友:
我草  人才    真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道同行机可以搞,因为同行有些说屏坏了,就自己去换了 。

同意  专门对付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年代把不能用機器修到能用就是王道

目的就是把票子骗到自己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不换屏 不赚钱

你给同行换个屏有多少利润啊

网友:
这个黄老师也发过一次,只记得深夜里一个美女来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否说一下这个屏的通病在哪?怎么解决?谢谢!

后面升压后  的滤波电容  三个在一起的  其中有一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背光排线不一样可以吗,我一样的找不到

你要看背光排线的定义要一样才行 要不然会烧LED灯带的   好多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太麻烦了,移形换位

不懂怎么移形换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移花接木
四线解决
值得称赞

那倒是给我点鼓励  加点分啊

网友M:
大神那这样也能行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神那这样也能行 佩服

记得加分啊

网友N:
又没说清楚焊接的位置,只看到四根线,要把位置和原因说出来才容易懂

网友:
可以先修有一下不行的话再用这种方法

网友:
确实是个废物利用的号方法啊

网友:
好麻烦    不换屏可以这样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宝贵的实践经验

网友:
其实我有一个无比巨大的疑问,请问楼主如何分辨背光线?也就是给led灯条的供电呀?

网友:
不错哟 谢谢楼主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O:
楼主这个修了得稳定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又没说清楚焊接的位置,只看到四根线,要把位置和原因说出来才容易懂

仔细看帖   有点基础的很容易看懂   告诉你了焊接位置也没有用  每个屏又不一样  要理解  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P:
加高压条 改灯管 让他回归LCD时代

你比我还要狠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修了得稳定不了

改过很多  没什么返修的  改的时候要把原来板子的后面的供电断开 应该会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帖   有点基础的很容易看懂   告诉你了焊接位置也没有用  每个屏又不一样  要理解  才可以

我知道19V和地的焊接位置但PWM和开关LED这两根线很难找到相应位置,麻烦提供一下方法,谢谢。

网友Q:
黄老师发过同样的帖子,您不是原创

网友:
还没试过这样能改呀!

网友:
哈哈  算是看明白了,废物利用 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黄老师发过同样的帖子,您不是原创

不知你们讲的黄老师是谁   可能我不是第一人   但这是我的原创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这样改还真好   不过我还没改过。 改了后原本的线要断掉吗,

网友:
直接把原板子的19V保险断掉 接到第二块板子的保险上就行了  后面也就断开了

网友:
楼主理论清晰,对液晶屏很了解

网友:
我最喜欢看废物利用的帖子

网友:
先换,后面自己修

网友:
楼主肯定已经换过升压芯片,这问题我知道真正原因。其实就是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