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E2006复印机 提示粉盒空 显影齿轮是哪个

楼主(2015-07-28):
E2006 开机轰隆声自检  老提示墨粉空 换了新的原装粉盒一样,就上论坛来查,原来有通病。 显影仓和齿轮喜欢出问题 。
我把后盖下了听声音确实分辨不出来哪个响的反正就这这块,,熟悉的帮我框哈显影齿轮。。。  ,换齿轮用拆前面的吗?  不行的话要换显影组件的话 先拆哪后拆哪  谢谢

网友A:
拆装都需要自己多动手的,不熟悉的话  自己先拍个照片,别人很难讲清楚的,建议自己摸索最好

网友B:
那个叫显影传动齿轮,你把外面所有的齿轮支架都卸下了 就看见了  自己去淘吧看看那齿轮就知道了。一般都是显影仓引起齿轮打掉!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机的那个齿爱坏  显影仓齿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在粉仓里吧

网友C:
就把侧盖打开3组齿轮都去掉,注意方向。打开就能看到有齿轮磨损。直接把那一组都换掉,不过这机子返修挺高的。

网友:
有时候都不敢动手拆卸。有些地方动了很难复原,特别有弹簧、卡键之类的,更是不敢轻易尝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手里有一样的情况

网友:
修好了    拆下来找配件装好  整个算起来花了我一天时间。提醒几个重点吧  缩短你们维修时间 我都自己摸索的 浪费不少工。
显影仓是从侧面拉出来的,侧盖打开 可以看见有2边有黑色塑料桩子  顺着导轨用点力往外拉 有个排线记的下了。
后面的3组齿轮组都要下了 ,最大那组要把电机取下  电机上面有个小卡口  去了就可以取电机。
显影仓边上齿轮盖子那我拿平口起子翘出来的 只需动这边 。不需要分离鼓芯。
这个故障一套齿轮是4个  一个大的驱动齿轮加3个显影仓齿轮。 容易坏2个。具体自己观察。

网友:
早弄好了 今天才上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把侧盖打开3组齿轮都去掉,注意方向。打开就能看到有齿轮磨损。直接把那一组都换掉,不过这机子返修挺高 ...

谢谢  确实是这样。。我下最后那组的时候摸索半天才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叫显影传动齿轮,你把外面所有的齿轮支架都卸下了 就看见了  自己去淘吧看看那齿轮就知道了。一般都是 ...

嗯 是这样 我也上先上TB看了的  可惜开始不知道显影仓在侧面 早知道啦出来就可以看见那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装都需要自己多动手的,不熟悉的话  自己先拍个照片,别人很难讲清楚的,建议自己摸索最好

照片拍了不少  跟你说的一样 自己摸索了 可惜了我一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