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的问题

楼主(2015-07-28):
做BGA温度高了伤板,温度过低拆卸无法取下来,各位BGA最佳温度多少

网友:
有的BGA设置好温度的

网友:
上225 下270

网友:
具体要看板子的厚度吧,

网友:
有铅跟无铅温度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买几台小的测温仪,把测温线探头挨着芯片旁边放着来测温,这个温度是很准确的,BGA焊台的热风出风在芯片四周是有差别的,有了测温仪你就好把握温度了。

网友:
无铅上温265  下温度不同牌子的BGA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
标准的无铅230到260

网友:
cf260 上部270 下部280

网友:
你的要的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网友:
无铅的话我上风口4段 165   30S  195  20S  245  20S  275   30S   下面风口也是4段 温度稍微比上面低一点点就好了  至于3温区  随便调个150-180  主要是起个恒温的作用 就这些撒。。。有铅的就不用问了吧?

网友:
各有各的一套,不尽相同,用无铅锡膏和有铅锡膏测试好温度,多做多总结就成了。

网友A:
不同品牌的BGA温度曲线有差异吧—要自己慢慢摸索自己的BGA温度曲线……

网友:
拿废板子试试厂家给的曲线,再慢慢调

网友:
无铅的237到270,加焊250
有铅230   加焊180-220

网友:
具体的看bga的实际情况了  有些有偏差的

网友B:
这个没有规定了的,看经验,我调的是上240下245观察锡珠融了再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规定了的,看经验,我调的是上240下245观察锡珠融了再拆的

我的跟你比较接近,我无铅的上240,下235,拆装芯片以镊子动芯片能动为准

网友:
看样子CF260风口实际温度可能偏低,你上下设这么高还不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品牌的BGA温度曲线有差异吧—要自己慢慢摸索自己的BGA温度曲线……

同意,还有工作环境温度及每个人风口离板距离不尽相同都有影响,芯片大小板子厚薄也有差。

网友:
温度多少与工作环境 ,主板薄厚 ,加热时间都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有铅和无铅所需要的温度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每款BGA的温度设置都不一样,自己买回来的应该都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规定了的,看经验,我调的是上240下245观察锡珠融了再拆的

恩恩,无铅的熔点一般在220度左右,有铅的在180左右,一般是到熔点后再过20s左右取最佳

网友:
温度多少与工作环境 ,主板薄厚 ,加热时间都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有铅和无铅所需要的温度也是不一样

网友:
不同的板问题有差异的 ,用肉眼观察锡珠融化发亮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