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资料

楼主(2015-07-28):
按开机键电流表无反应。

      1==是开机回路不正常解决方法是:
  1----电池触片损坏的更换。
  2--开机键接触不良用橡皮或酒精擦一下。
  3---开机键到电源集成电路触发脚电路虚焊,用热风枪加焊电源块即可。
  4---电源块损坏,可试着挤压和补焊或更换。
  5--多媒体手机及大部分手机在正常使用中引起的不开机是由于保护电路引起的或内部高低门电路错乱引起的,此类可以将电流表的电流调到3伏将手机的正负极反接激一下即可开机。

      2==按开机键电流有指示但不摆动。
      维持在5- -45毫安但不摆动说明cpu没有正常启动工作,字库及暂存数据不能被cpu读取。软件故障居多,尾插漏电,与字库码片相连的电容或稳压管漏电保护,后备电池漏电,cpu字库虚焊,32.768khz坏,按键及排线短路都会引起此类故障。先写软件,不行再用热风枪加焊逻辑电路大多可以ok.

      3==按开机键电流瞬间达到满偏,电源保护关机。
     是有短路或滤波电容漏电,查B+电路,电源的大滤波电容,电源块,开关控制管,逻辑供电管,射频供电管,功放,振动器等电路。后备电池漏电也会大电流。更换排线或换壳也会引起大电流,特别是后壳是导电防干扰型的。

      4==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但无搜网电流!
     是软件没有启动RXVCO接收VCO工作的原因或接收VCO无供电也会导致。

      5==按开机键有电流但松手归零。
     多是摔过的手机,cpu虚焊,电源虚焊,字库及暂存虚焊,软件故障,32.768khz坏,13M晶体坏都会引起。重点加焊或换零件。

      6==按开机键可开机但松手关机!
     是电源没有的到cpu送来的复位维持信号,主要是cpu到电源的引线断路。先加焊cpu和电源,不行则飞线连接。

网友:
版主写得蛮不错哈,详细,赞+1

网友(2016-02-21):
这些如果是楼主的维修经验,那就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