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浅述手机常见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5-07-28):
  手机维修初学者在一开始进行维修手机时应该怎么去正确的进行检修维修手机,即保证了维修的质量有提高了维修速度,保证用户及时用到正常运行的手机,必备较好的维修方法就能保证以上两点。

  手机维修专家浅述手机常见故障维修方法

  1、不开机故障

  1)按下开机键不能开机。观察按下开机键的瞬间电流相对正常值偏大还是偏小,如果电流偏小,故障部位一般是在时钟电路和flash rom和ram等逻辑/音频部分,如果电流偏大,故障部位一般是在发送通路的功放和电源供电部分,有时也由于电源滤波电容漏电引起。

  2)按下开机键能开机,但是电流跳不到最大值,说明时钟及逻辑/音频和电源供电部分工作正常,故障来源于射频处理电路的接收和发送通路。

  3)如果按下开机键能开机,松开开机键就关机故障现象手机维修;或延迟大约十秒或数十秒钟又关机,前者多见于爱立信机型,应爱立信机型开机过程与逻辑工作无关,而关机过程需要逻辑部分的支持,这样的现象是逻辑部分的故障。

  2、手机维修显示屏故障 开机后,显示屏出现无字符显示、黑屏,故障多发生调整显示对比度的负压发生器、显示部分的集成处理数据线、cpu数据线、连接插座、或显示屏损坏。对于爱 立信机型,开机瞬间观察显示屏对比度控制电压的变化,就可判断cpu的工作状态,因为对比度控制电压是由cpu提供的变占空比的一组脉冲经整流后得到的。

  3 、收发通路故障 手机开机正常,首先要检查接收通路工作是否正常。在插入sim卡后,才会出现接收信号强度指示的棒图,爱立信机型在显示屏上直接可以看到接收 信号强度指示的棒图。诺基亚机型插入sim卡,把菜单调到“网络选择”,进入手动搜索网络功能,接收通路无故障的会在显示屏上出现“中国电信”这样的 gsm网络运营商的名称。如存在故障显示“无网络服务”的提示。如无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则是接收通路发生故障。如果接收通路工作正常,在接收中频部分可以用 示波器观察到周期规则的脉冲信号。

网友A:
多分享些这种资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分享些这种资料  谢谢

嗯,好的,资料不是很齐全哈,不要介意,我觉得有用的资料我会提供给大家参考的

网友B:
常见故障还是比较实用的。问好小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常见故障还是比较实用的。问好小蕾。

谢谢啦,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你是新朋友吧,以前没怎么注意。问好。

网友D:
谢谢楼主奉献   我们还得向你多学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新朋友吧,以前没怎么注意。问好。

我是刚来迅维不久的学员,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分享些这种资料  谢谢

嗯,好的,我会继续发帖供大家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奉献   我们还得向你多学系学习

没事啊,互相学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