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损坏、手机故障等手机维修基本方法

楼主(2015-07-28):
手机故障如何维修?维修手机的基本方法是什么?手机损坏、手机故障等手机维修基本方法知识。”

  手机是高科技精密电子产品,体积小携带方便,经常移动和按压,加上使用频繁和环境以及元件的老化等原因,发生故障在所难免。为了较快的排除故障,我们介绍几种手机维修的技巧供维修小白和大家参考学习。

  一、询问法:当拿到一部故障手机时,首先询问用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故障,是否被修过等,针对用户反应的情况以及故障的现象,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如被摔过的手机,应考虑手机芯片虚焊、断点、元件脱落、线路板断裂等;进水机,考虑电源模块损坏,铜箔及管脚生锈、腐蚀、断线;被人修过的手机注意芯片是否动过或调换,元件有无装错等。

  二、直观法:手机通过询问后再进行直观检查,可发现一些故障。如摔过的机器外壳有裂痕,重点检查线路板上对应被摔处的元件,有无脱落、断线;进水机主板上有水渍,甚至生绣,引脚间有杂物等;按键不正常,看按键点上有无氧化引起接触不良;用吹气法判送话和话筒是否正常。

  三、电阻法:平时注意收集一些手机某些部位的对地电阻值。如电源簧片、供电滤波电容、SIM卡座、芯片焊盘、集成电路引脚等对地电阻值。在检修手机时,可根据某点对地电阻值的大小来判断故障。如某一点到地的正常电阻是十千欧,故障机此点的电阻远大于十千欧或无穷大,说明此点已断路,如电阻为零说明此点已到地短路;电阻法还用于判断线路之间有无断线以及元件质量的好坏。

  四、电压法:正常的手机,相应点电压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一旦手机手机损坏,故障处的电压值必然发生变化,通过检测电压值是否正常,很快找到故障发生部位,如某处电压为零,说明供电电路有断路;某处电压比正常值低,只要供电正常,说明负载有问题;在测量电压时,还要注意是连续的直流供电,还是脉动直流供电。

  五、电流法:手机维修电源上电流表显示的数值,是手机工作时各单元电路电流总和,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电流基本上是有规律的,如手机出现故障,电流必然发生变化,有经验的维修人员,通过不同的电流值,可以大致判断出故障的部位,如加电即有几十毫安的电流,说明与电源正极连接的元件漏电;若加电电流大于500毫安,说明CPU或电源、功放、电源滤波电容等元器件有击穿短路。

  六、比较法:有比较才能鉴别。检修手机时,对某些元件的型号、位置、电压值、电流值和波形认为不正常时,可用同型号的正常机板相对应的部位进行比较。如双三极管的位置、某电阻、电容是否装错、阻值是否正常、某两点是否连接等,通过比较很快可查出故障。

  七、代替法:当怀疑手机某个元件有问题时,可以从正常手机上拆下相同的元件装机实验,效果立竿见影。如果代替后故障排除,说明原元件已损坏,如代替后故障仍然存在,说明问题不在此元器件,应继续查找,代替法适用于手机中所有的元器件。在某情况下可以用单频元件代替双频元件,如常用14系列单频功放代替日立公司的双频功放,但只能在只有GSM频段的地区使用。

  八、温感法:手机常用于小电流漏电或元件击穿引起的大电流。如手机加电即有几十毫安漏电,虽不影响使用,但电池待机时间大大缩短,在检修时可提高供电电压,使漏电电流增大,用手或脸、唇人体对热敏感部位去查找发热元件,哪个元件发热即为损坏;也可用松香烟熏线路板,使元件上涂上一层白雾,加电后观察,哪个元件雾层先消失,即为发热件;如手机加电即有500毫安以上大电流,可调低电源电压,使电流不超过200毫安(不扩大故障),通电后用上方法查找出发热元件,予以更换。

  九、按压法:手机用于元件接触不良或虚焊引起的各种故障。如手机时开机时不开机,怀疑字库或CPU虚焊,可用大拇指和食指对应芯片两面适当用力按压,若按压某个芯片时可以开机,即为虚焊,补焊即可。

  十、短路法:手机常用于缺少某些元件损坏时的应急修理,如天线开关、高放前后的滤波器、合路器、功放等元件损坏时,手边暂时没有,可直接把输入端和输出端短路(天线开关短路后手机只能工作在一个频段),若短路后手机恢复正常,说明该元件损坏。

  十一、断路法:手机是对怀疑的电路或元件进行断开分离,若断开后故障消失,说明问题就在断开的电路上。如加电大电流时,功放是直接采用电源供电的,可取下供电支路电感或电阻,不再出现大电流,说明功放已击穿损坏;再如不装SIM卡手机有信号,装卡后无信号,怀疑功放有问题,同样可断开功放供电或功放的输入通路,若有信号证明功放已损坏。

  十二、悬空法:主要用于检修手机的供电电路有无断路,简单实用,方便快捷。方法是:维修电源的正端接到手机的地端(负极),维修电源的负极和手机的正电端悬空不用,电源的正极加到电路中所有能通过直流的电路上,此时,用示波器(或万用表,地均与维修电源的地连接)测你所怀疑断路的部位,若有电压说明没有断路;如测不到电压就是断路(或空点)。

  十三、清洗法:手机进水或长时间使用进入灰尘,使元件之间绝缘电阻减小而造成一些故障。可用超声波清洗仪进新清洗解决。如三星手机大多数出现“系统失败请于系统服务商联系”的故障,大多是尾插与外部设备连接的时钟、数据传输线上的元件漏电或短路引起,可先清洗尾插部分,若能排除即可;如不能排除可去去掉这些元件。若因氧化引起的按键失灵,可用天拿水或酒精擦洗即可。

  十四、波形法:手机在正常工作时,电路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的信号波形也不同。在检修故障时,用示波器测信号波形是否正常,很快可判断出故障所发生的部位。如检修无信号时,先测有无正常的接收基带信号,来判断是射频电路还是逻辑电路的问题,若有正常的接收基带信号,说明射频电路正常,问题在逻辑电路;在检修不发射时,同样可以测有无正常的发射基带信号,来判断故障是逻辑电路还是射频电路引起。

  十五、信号法:常用于检修手机射频电路,用信号发生器输入固定的频率,检测在信号通路上有无正常的波形数据,判断故障部位。如用导线在电源线上绕几圈,利用感应信号去碰触手机的天线,检测接收通道上有无杂波去判断故障。对于摩托罗拉手机,也可用测试卡或用检修仪载入测试功能,检测手机的接收、发射等功能是否正常,也可以进入发射状态进行发射电路的检修。

  十六、软件法:供电电压不稳定,吹焊存储器时温度不当或软件程序本身问题、存储器本身性能不良易造成软件资料丢失或错乱,导致不开机、无网络或其他软件故障,通常用免拆机维修仪重写软件资料解决,若不联机可拆下字库或码片用48编程器编程,如出现写不进或显示字库损坏,说明存储器本身损坏。

  十七、补焊法:手机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按键、翻盖、被摔,容易出现虚焊或接触不良引起多种故障,通过放大镜观察或用按压法判断出故障部位,进行补焊解决问题。

  十八、飞线法:由于手机被摔或拆卸带有封胶的芯片时,焊盘掉点是经常的事,除空点外,有用的掉点要飞线来解决,通常是在该点相连的引线上或元件上用细漆包线连接后,在焊盘的掉点处用镊子把去掉绝缘的引线头弯成焊点大小的圆圈,用绿油把引线固定,在紫光灯下(常用紫光灯验钞器)烤30分钟左右即可。芯片以外的断线,同样可以用飞线的方法解决。

  十九、天线法:简单实用,在检修射频电路故障时,用10厘米左右长导线或锡丝、镊子、示波器探头作为假天线,分别连接在信号通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如在某元件的输入端接上假天线手机正常工作,说明假天线以后的电路正常,然后把假天线移到此元件的输出端,如不能正常工作,问题就在此元件。

  二十、调整法:由于发射信号过强引起的发射关机、过弱引起的发射复位、重拨等故障时,检修或更换功放、功控电路无效果的,可适当调整相关电路中元件数值达到修复目的。如摩托罗拉V998和诺基亚手机,由于发射功率过大引起发射关机,均可增大功控电路中的电阻去解决;如属发射功率小引起的发射重拨可减少预放管基极供电电阻,增大预放的放大量,使手机正常工作。

  二十一、区分法:在检修因控制信号或供电电路不正常时,可根据控制信号或供电电压的数值,把电路中相同的直流电压引过来,进行故障区域的区分。若加电后电路可以工作,说明受控电路正常,问题在控制或供电电路,如加电后电路仍不正常,问题在受控电路。如摩托罗拉V998的RX-EN、TXEN、DM-EN、-5V-EN和T2688射频供电管的控制信号,均为2.8V的信号;如不正常时,可把电源输出的2.8V加到相对应的控制端上(要断开原来的控制线),如该电路正常说明受控制电路正常,重点检修控制信号的产生电路;否则,故障在受控电路。
  二十二、分析法:只有了解手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才能根据发生的故障的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很快找到故障部位。如果不懂手机的工作原理,全靠记忆和经验去维修手机,对故障不会分析和判断,跳不出“一吹、二洗、三搬家”的圈子,必然会走不少弯路。

  二十三、综合法:任何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维修手机也不例外。手机的故障不外乎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只要了解手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会分析和判断,综合运用多种维修技巧,配合相应的维修仪器,修复手机的故障也不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以上方法虽然比较老套,但是还是比较实用的,毕竟万变不离其宗嘛,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有用的帮助

网友:
方法老,东西埋实用,有其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