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板载AMD集成显卡的主板。。。开机到LOGO掉电

楼主(2015-07-28):
如题。。。。。我这个机是集成显卡的!开始开不了机不显示,电池没电!然后换电池,拆了论坛上说的南桥上的那个电容就好了。。。。电池不漏电了。。。现在能开机了。。。。可是到LOGO 要自检的的时候就掉电了,再按开机可以开机?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先从简单搞起 开机按键漏电不》

网友:
先测量下RTC电路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看看是不是外设导致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从简单搞起 开机按键漏电不》

这个?看不懂啊

网友:
加焊一下CPU吧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这个机子,是1.1alws 对地

网友:
先放一下电再说,有可能CMOS记忆了错误信息

网友:
据说桥上面的电容短路时通病,,可以试一试,我还没有修到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的通病,刷个BIOS尝试下。

网友:
内存,bios,rtc电路,慢慢查,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没修好......不搞了!同行的

网友:
加热下北桥看看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吧,刷BIOS先了,不行干北桥

网友:
这个没有北桥啊!!!!希望有人修到这个给个答案。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块全新的G475集显,买回来放有几个月了,要就转手给你

网友:
顶起来。。。有高手解决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