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屏蔽I3或I5的核显

楼主(2015-07-28):
请教如何屏蔽I3或I5的核显
一台DELL N5110 CPU的核显坏了想屏蔽掉,不知如何处理
此机器的CPU上到别的机器上运行系统一切正常,就是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不到核显,显示的是通用VGA设备

网友:
到百度上搜一下

网友A:
6系列无法屏蔽
5系列可以参考图纸Intel_DELL_N3010_广达UM7C(HM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系列无法屏蔽
5系列可以参考图纸Intel_DELL_N3010_广达UM7C(HM57)

我的是HM67,看来是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