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200无待机5V,秒杀

楼主(2015-07-28):
板号:I4XSIX。待机电流0.004,按开关键没反应。拆机首先检测开关电压和开关本身无问题。再测发现+5VA没有,输出电感L7不短路。此电压由U15(OZ815)控制,测量U15的2脚供电19V正常,3脚VREF正常,6脚ON电压2.5V,16脚VDDP为+5VA_LDO正常。看样子U15本身已经正常工作了,没有输出应该是保护了。上示波器检测输出电感L7左边输入端,在打开19V电源的瞬间有方波出现,更说明在通电瞬间U15工作是正常的。再测量L7右边输出端,没有电压,马上开始怀疑输出滤波电容C566,更换。通电,待机0.013,按开关,上电正常亮机了。

网友:
发错地方了,请版主删除吧。

网友:
有示波器修电路就是快

网友:
技术不错。示波器真的很好用

网友:
小问题 很简单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发上来

网友:
在打开19V电源的瞬间有方波出现,L7右端会不会有波呢?

网友:
波波   我也想学  可惜没资料教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