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换MX25L1005后屏偏红

楼主(2015-07-28):
一台三星T220的液晶屏,故障现象是闪屏、花屏、黑屏。
拆开后看到驱动板上的MX25L1005烧的有点黑,从【迅维】下了一个包,买了一个芯片刷上之后,屏工作正常了,但颜色有点偏红。
从三色设置里把红色调到最低发现还是一样。
后来发现站起来俯视的时候颜色正常,平视的时候发红。
用高压直接点灯管,白屏没有发红的现象。
怎么会出现这种“偏光”一样的故障呢?
站起来向下30左右俯视时颜色非常正常,坐下来平视就偏红。
以前没遇到过,求高手解答给思路。。

坐着的水平效果

站起来俯视效果
里面的屏线也换过了。

补充内容 (2015-7-30 08:35):
进入工厂模式调好了。谢谢大家帮助。。
进入工厂模式方法:
进入OSD菜单,把亮度、对比度都调到0,
按住“确认”键5秒,会进入工厂模式。
进去后把" country "选项调成 “ Chinese "
然后退出。
在语言界面按确认5秒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试试,或再找程序刷

网友A:
楼主上个图来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个图来看下什么情况

看看那几个“单人开始游戏”“组队开始游戏”的边框。

网友:
搞一下排线

网友:
这个 就只有    在刷个程序试试         或者换套板子试下看看   屏是不是  有毛病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整

网友:
请问下工厂模式怎么进?

网友:
写多个程序看看。

网友:
进工厂调就行了。

网友:
感觉 还是程序问题  再换换吧

网友:
什么是工厂模式呢?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了

网友:
24c程序刷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B:
找个空白的24C08(或者24C16)换上试试

网友:
屏线和屏换了,你刷BIOS试试

网友:
楼主先刷BIOS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空白的24C08(或者24C16)换上试试

为什么换空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换空白的呢?

你先换完,如果不嫌麻烦的话,也可以随便找个换上

网友:
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