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71G 关机之后不能开

楼主(2015-07-28):
ACER  V5-571G  15寸的,配置是I5-3317  独显.进了一点水,没到主板上. 之前问题是开机 都能正常使用,用热了之后,关机 再开 就不加电了,电流0.4 -0.6 迅速掉电,南桥部位发热.. 放置一会之后  还能继续开机 都正常..!BIOS在某宝买了个 刷了之后还是这样,版号是ACER V5-571
Husk  MB 11309 -2   48.4T05  .021  ..本人新手 跪求..

网友:
那就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多测量一些数据吧,确实搞不了就找专业一些的来修。

网友:
首先你既然刷了BIOS就要确认是不是BIOS问题 不是就回复原bios

可以修下供电 重点查进水位置

网友:
桥发热不正常?也许是桥进水损坏了

网友:
本人正在修。客人拿来时说进了水。拆机发现不严重。洗进后一开就悼电。正在研究。ACER V5-57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