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2090-A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7-28):
进水机搞亮机了,准备装起来的时候发现发不了机了,上电到0.3左右不动测试只有CPU供电没有,开启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按着时序都跑完了没发现什么异常,抓了下SVID波形,不知道怎么看的对不对,大家给分析下

网友A:
检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以及场馆。

网友B:
DATA和CLK 正常哇。查查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原来还是芯片问题导致,料板上的是15120,和图纸上是一样的,又找了个正常了,但是装机后还是不行,源头在触摸板上的BIOS损坏了,拔掉就正常,看来还是这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TA和CLK 正常哇。查查芯片的条件吧。

谢谢  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以及场馆。

谢谢  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还是芯片问题

维修经验得知,这个电压在按开关启动时就应该出来,如果电压没有变化(1点几伏,降到0.9伏后到0伏),CPU就有问题,前面数据是在无屏和内存条件下测量的。看了你的描述我就怀疑CPU芯片或者场馆有问题。

网友:
芯片问题啊,第一次遇到触摸板问题会引起cpu无供电!学习了

网友:
供电芯片  坏了 大部分

网友:
查查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
en ,我拆触摸板还真没注意看过,BIOS芯片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学习了,竟然触摸板问题会引起CPU不供电,苹果的机子总是出人意料

网友:
那天收个键盘触摸板全部不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