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主板诊断卡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07-28):
1、    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是按代码值从小到大排序,卡中出码顺序由主板BIOS确定。
2、    未定义的代码表中未能列出。
3、    对于不同BIOS(常用的AMI、Award、Phoenix)同一代码所代表的意义不同,因此应弄清您所检测的电脑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BIOS,您可查阅您的电脑使用手册,或从主板上的BIOS芯片上直接查看,也可以在启动的屏幕中直接看到。
4、     有少数主板的PCI槽只有一部分代码出现,但ISA槽则有完整自检代码输出。且目前已发现有极个别原装机主板的ISA槽无代码输出,而PCI槽则有完整代码输出,故建议您在查看代码不成功时,将本双槽卡换到另一种插槽试一下。另外,同一块主板的不同PCI槽,有的槽有完整代码送出,如 DELL810主板只有靠近CPU的一个PCI槽有完整代码显示,一直变化到“00”或“FF”,而其它PCI槽走到“38”后则不继续变化。
5、    复位信号所需时间ISA与PCI不一定同步,故有可能ISA开始出代码,但PCI的复位灯还未熄,故PCI代码停在起始代码上。
6、    由于主板品种和结构的多样性及BIOS POST代码不断更新,令紧接在代码后面的查找故障部件和范围的准确性受到影响,故《代码含义速查表》中说明的故障部件和范围只能作为参考。
7、根据经验:两位代码的卡用在PⅡ300    以下的主板中可信,而用在
PⅡ300以上的板中会死机、不走码或出假码,故建议您购买PI0050
型四位代码的卡,该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过用户的不良反映。

网友:
从哪里搞来的呀,资料不少,把地址发出来

网友:
属于比较基础的资料了 希望发布更新的

网友:
好久没用这个东西了

网友:
楼主  能给个链接不  我想认真去看看

网友:
台式机用的多,笔记本很少用

网友:
净扯这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