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恼火的机器

楼主(2015-07-28):
一联想E47A本本,配置为B950加ATI6370。
客户拿过来说是要死机,怀疑灰尘,要求清灰。
拆机,三下五除二搞定,装好测试,能正常进系统,交还用户,半小时回来了,说还是死机。
留下开机测试,开电影看着,第18分钟的时候,喇叭传来一阵卡的声音,机器灰屏,背光亮,屏上什么也没有。
怀疑温度,改风扇为常转,测试二小时故障没有出现,交还用户。
二个月后,也就是今天,客户再次将机器拿过来,故障和以前一样,能用一会,然后灰屏,按开关立马掉电关机。忘了说,灰屏后按开关掉电后,不能马上开机,马上按开关电池灯闪一下就灭,不触发,需要等几分钟才能再次触发正常开机。
用软件测试CPU,主板,显卡温度均在正常范围。看电影时CPU大概60左右,主板50左右,显卡55左右,硬盘43左右,用手摸过散热器,温度应该侧准了的。
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给个方向,谢谢

网友:
这这情况,不好查的。也许是某芯片虚焊或不良。范围太大了。不好查的哦

网友:
温度正常不代表温控电路也是正常工作,查一下温控电路。待机电路电压不稳也会出现这故障。

网友:
E47A你把开关面板取掉用列支短接开关针脚开机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