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c200白屏

楼主(2015-07-28):
请教一下lm185wh1 TL-F1和TL-F4的屏线接口定义 这两种屏能互换吗
联想

网友:
不用多想 接口一样直接通电测试吧

网友:
是一样的,不过换屏前可以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只要接口一样就可以

网友:
白屏修供电啊,先确定是屏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直接看屏电路有保险的地方就是屏供电

网友:
驱动板、屏、屏线,先用排除法缩小范围。

网友:
不行,接口排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