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 板号MBX-214,LDO修不出来……换了几个芯片一个的

楼主(2015-07-28):
索尼笔记本 板号MBX-214,LDO修不出来……换了几个芯片一个的,19V LDE开启信号5V正常。
待机芯片:SN608098

一个图发不完,发两个图上下半的,
研究一下吧,不出LDO电压,芯片换了两个 了。一样的。
我用3 5V小板飞线主板上正常显示的。就是说把这个LDO电压修出来主板就正常了。

网友:
看下基准电压正常不。

网友:
有短路没   查下基准 还有是

网友:
不排除LDO短路吗?断开看一下,如果EN_LDO正常的话,不短路就会直接出线性电压了

网友:
查芯片数据手册啊

网友:
看一下VERF3电压正常不

网友:
查下第4脚 和1脚5脚

网友:
第四脚EN_LDO,是控制LDO的开启吧。EN_LDO是由第五脚VREF3供电的。试试吧。

网友:
断开这个试试,看看会不会是后面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