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出pwrshutdonw非通病,大神进

楼主(2015-07-28):
如题,把r815去掉可出,它去了u3,u17,q22,tb62514,由于手上没有u3,u17.无法更换把q22去掉,也可以出,换了一个,还是不行,tb62514   36脚vcpin28出25v的升压电路的c634,c373,d74,d76均已换,r415通病电阻没坏。tb62514换了3个了,还是一样,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TB62514的59/37到61的VCC3SW出来没有?16脚有无3.3,58脚的电压多少?25V能否正常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62514的59/37到61的VCC3SW出来没有?16脚有无3.3,58脚的电压多少?25V能否正常升压?

vcc3sw出来了,16脚有3.3,58脚电压未出,25v不能正常升压,有一迅间的19v

网友A:
58脚是温控电路不能超过0.5V,33/34/36升压电路外围元件查换一下,可以拆除C626/C373来看看33/34的电压值

网友B:
先把62514换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62514换 了。。。。。。。

大哥,看清楚帖子啊,我换了3个了

网友D:
25的两个二极管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的两个二极管量下

升压的都换了,测量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脚是温控电路不能超过0.5V,33/34/36升压电路外围元件查换一下,可以拆除C626/C373来看看33/34的电压值

去掉后量基本没有电压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难,只有大神才有办法

网友:
如果是这样基本还是TB62514的问题,继续换,并且保证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看清楚帖子啊,我换了3个了

这 芯片要拆机的哦

网友:
学习下IBM的知识,看到这样的问题都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