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M7 VER:6.6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5-07-28):
G41  DDR2 主板
本人 新手  说错勿怪
拿到这个板  发现这个板 有维修过痕迹。
试机 发现  无复位 测量各大供电正常。
CPU 1.12V  内存 1.99V(应该也算正常) 上拉0.95V  总线南北桥 1.2V  1.5V 1.01V 都有
主供电 应该没问题。
CPU 管理芯片是 UP6219AK  3脚EN 1.84V 正常(一般来说CPU出电压了EN脚电压是否就正常了呢?)
大神说 顺序从电压-时钟-复位来查。
测时钟 32.756 和时钟芯片晶振有电压 有压差正常。
PCI B16  1.72V 正常 PCI-E A13 A14  0.4V 正常
应该 时钟芯片都发出各个时钟了。
该到复位了(我一直理解为PWRGD信号):
论坛找到了图纸  谢谢分享!
UP6219 的48脚是PWMPWRGD=VR_RDY信号是UP6219D的PG信号 1.05V 有电压(应该是证明UP6219供电已经OK了)。

跟着走 它经过R155 接到 Q15  Q16 两个三极管
通过Q15 Q16控制VRMPWRGD信号
VRMPWRGD信号连接到南桥
VRMPWRGD这个信号我理解为是UP6219 对南桥发出的CPU管理芯片电源好的信号 只是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
点Q16 C极 测量VRMPWRGD  1.26V 不正常 应该是3.3V左右才对。
上拉电阻R152 另一端接的是 VCC 3.3V
而Q16 B极 是通过Q15 拉低了电压 是持续稳定的 低电平0V
(Q15的B极 经过R155降压得到PWMPWRGD电压来源 有接近0.7V 电压 从而从而拉低Q15的C极=Q16的B极=0V)
Q16 截止不通 。
VRMPWRGD应该有接近3.3V
VRMPWRGD电压被拉低可能性  1.南桥坏  2.上拉电阻R152阻值变了。
果断换了R152  3.3V 出现了   正常跑马亮机!此板修复!

网友:
附上这个主板的图纸

网友:
郁闷 发不了图纸

网友:
唉  有图就分享下咯。好多没图 遇到疑难的都修不好

网友A:
INTEL无复位 主要是找VRMPWRGD,芯片PG有发出,不一定到南桥,所以,后面那个管子有问题,导致芯片发出的PG信号不能正常转换为南桥的VRMPWRGD信号,导致南桥不能正常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无复位 主要是找VRMPWRGD,芯片PG有发出,不一定到南桥,所以,后面那个管子有问题,导致芯片发出的PG ...

恩恩  谢谢

网友:
前几天刚接手一块这个型号的板子,也是各个电压正常,怀疑是桥,没有图纸懒得修了,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空再折腾一下,比较老平台了,修出来也不知道用在哪,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电路图 就是上传不了  上传 上去 变问号

网友:
版主讲得很详细,适合小白学习学习,赞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修的。

网友:
全是内存边上的三极管问题  不过这种板子不跑码难搞

网友:
也是各个电压正常

网友:
好贴子,为什么不给精华

网友:
思路简单明了  顶

网友:
映泰主板最垃圾, 跟着楼主学习了

网友B:
修得不错,这里故障应该是R152阻值变大造成VRMPWRGD信号到南桥工作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错,这里故障应该是R152阻值变大造成VRMPWRGD信号到南桥工作电压偏低。

判断 条件 少写了一个  电压拉低 的可能性 除了 上面说的 R152 和南桥  应该 Q16三极管坏 也会导致这样   不过 很幸运 我换R152 换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的解说评论下分数吧

呵呵 刚刚学会评分

网友:
实在 放不上去 图纸  换了 浏览器 也 发不上去  都是打问号的
图纸 本论坛有   找找便可 我也是我们论坛找的
不便之处  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