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按两次开机

楼主(2015-07-28):
一台联想G460进水机被上家搞过  公共点   3V 5V  集显供电就修出来了  现在就是要按两次才能正常开机  第一次是电流到1.1  掉到0.5  掉到0.2
第二次可正常亮机  示波器抓各大电感波形  只发现CPU电感后端掉电和正常上电的不一样  电感前端 上管 G级   下官G级都正常  开启也正常 上下管也都换了  滤波电容都换了  还单独加了一个也不行  BIOS也刷了  新手 求思路    或者是不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CPU供电正常上电波形

掉电波形

补充内容 (2015-7-29 20:17):
问题解决了  CMOS电池虚焊了  不过我也没搞懂为啥

网友A:
这个集显供电是正常的。开机两次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集显供电是正常的。开机两次    刷bios

是CPU供电的波形

网友:
抓下SVID信号的

网友B:
BIOS刷下试试,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好像是CPU供电那边的问题,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下试试,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好像是CPU供电那边的问题,很奇怪。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下试试,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好像是CPU供电那边的问题,很奇怪。

忘记了,这样的问题一年能遇到一次就不错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修好

网友:
g460是hm55的,哪来的svid??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多刷几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