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300GS显卡换了四个6.3V1000uF的电容后“正常”工作了,我担心稳定问题

楼主(2015-07-28):
前几天有一块NF7300GS显卡,故障现象是花屏。原因是由于散热风扇停转,显卡过热,致使四颗6.3V1000uF电容明显鼓包。
换了四个6.3V1000uF的电容后“正常”工作了,我现在担心,能稳定下去吗?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望大家不赐吝教。

网友:
一般都没有问题,,电容明显鼓包 ,一般换电容可以解决,电容鼓包  容易不显示,,,花屏,,,死机。。。还有就是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对,故障现象就是这样第次出现的。

网友:
热到电容鼓包,这GPU有虚焊的隐患,不过这卡便宜。

网友:
老古董显卡。。。值50不?

网友:
值不值钱倒在其次,主要是当时能继续实用了

现在我只是担心有无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