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COM显示器W233G白块

楼主(2015-07-28):
显示器用着就出现竖白块(约8CM宽,从上到下很整齐)了,然后如过几天没用又可以用几天,就是不会白块,用了几天后(当然一天可能用一两小时的样子)又出现白块!

这个是不是灯管坏了呀,还是?因为显示器维修发不了,故只能发这里求助一下了,多谢

网友A:
自己顶一下,等大神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一下,等大神出现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一般有固定亮线,大多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不能用买个新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