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的两电容掉了,是否随便换一个上去就行?

楼主(2015-07-28):
IPAD4主板的两电容掉了(CD3240BO下面三个电容),是否随便换一个上去就行?

网友:
最好发个图片过来,看什么电容

网友:
找个类似,同等大小的换上去就行,平时我修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A:
最好是同等规格,大多数可以不装。

网友:
同品牌同规格的基本没问题

网友:
大于或等于原来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同等规格,大多数可以不装。

那就是不管它,直接开机,?

网友(2016-01-27):
你要发图片上来,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
不是的,需要看上面的型号还要看好正负极

网友:
  不知兄弟伙有没有搞料板

     搞维修你得多准备几块 维修替换用的料板

    这样又速度  又方便

网友:
找个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