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8):
联想G480充电问题 进系统 右下角显示电池图标,图标一会便成电池图标一会变成充电图标,来回切换 。也就一会显示充电 一会显示电池,换过充电芯片了 一样的 ,这个一般哪里的问题啊 ,没有找到头绪呢,而且IO 也换过了 ,现在还是不行。。。。。。。有知道指点下吧、
联想G480

网友:
没遇到过,等大神解答

网友:
单独用电池能开机 ,单独用电源也能开机的。 一起用也能开机就是充电不正常。

网友:
先从软件入手,下载电源驱动管理驱动程序试一下

网友:
先排除电池问题,要看看充电芯片周边的元件有无损坏的,如,二极管,电阻是否变质。一般可能是供电引起的问题多。

网友:
先刷BIOS试试,检查电池管理电路

网友:
拿锤子 锤一下主板看看会不会好
卡.普
一下肯定不会好 要两下
详情

网友:
隔离管都换了吗?导通能力差也会的

网友:
查smb总线,ec,BIOS你刷了就排除掉

网友:
建议先刷下BIOS,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软件安装过了 还是不行,电池充电灯一直是白色的状态。

网友:
应该是个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BIOS 刷完了 现象一样!!!!!

网友:
补充下 电池也更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就是电池坏了啊

网友:
电池,电源,还有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拿自己硬盘装个系统看看,不行再测电池口几个测试点异常否

网友:
我也遇到过,找不到问题。

网友:
电池和电源连接的管子 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还是充电电路的问题,查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