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PQ302烧焦

楼主(2015-07-28):
电脑能正常进系统,单插电源开不了机,装上电池就可以 但充电非常慢要好几天才会有电,拿去维修说要换主板,后来自己菜鸟看视频拆了下来,发现pq302烧焦,到维修部让帮我焊一个说不知道什么芯片要我丢大城市修。。。请问大神们PQ302是什么芯片 到哪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A:
PQ302烧焦,一般后级有大短的,先把短路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02烧焦,一般后级有大短的,先把短路排除

菜鸟一个都不会 我是想买Pq302叫维修的焊上去看行不行

网友A:
刚才查图纸了PQ302保隔场管,烧了说明后级大短,还是拿到专业维修部去修吧

网友:
一般是保护隔离问题,建议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查图纸了PQ302保隔场管,烧了说明后级大短,还是拿到专业维修部去修吧

你接修吗?一般多少钱?

网友B:
菜鸟就不要修了,免得扩大故障,得不偿失。一般这里坏说明后级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鸟就不要修了,免得扩大故障,得不偿失。一般这里坏说明后级有问题的。

我是不会修 最基本的焊都不会!只是拿去了维修部直接不看机就跟我说换板。。。电池有电一切正常

网友:
我觉得后级大短路的可能性不大吧,他用电池能正常开机啊。

网友:
怎么不上个图呢,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
充电线路部分有问题吧,要不然也不会烧管子,用电池能开说明后面的电路没问题,应该是充电线路问题。

网友:
只换他是不行的  别的地方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
g470问题很多的,去专业维修,最怕CPU无供电

网友:
还是交给专业维修的把

网友:
换上试下不就知道了    用电池可以开机 PQ302保隔场管烧  问题就电池放电场管坏和电源管理IC坏了

网友:
自己不懂还是不要乱搞 不然问题扩大就不好了

网友:
还是给专业维修搞问题不大应该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换上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场效应管,淘宝上就可以买到,但是你要看好针脚接线路,在找到相同脚位走线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