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0上电时序

楼主(2015-07-28):
广达FH1A富士通LH530上电时序
板号DAFH1AMB6E0

1 .ACIN
插入电源适配器后,主供电经过PL2,输出电压VA
VA电压一路输出到充放电芯片ISL88731 PIN2,PIN22,
PIN13输出ACOK信号,作为整机ACIN的信号输出。
2. +3VPCU,+5VPCU
主供电VIN输入到系统供电芯片RT8206 PIN6,PIN7输出LDO电压+5VALW,
+5VALW开启+3VPCU,+5VPCU
3 NBSWON#
机主按下开机按键后,发出开机触发信号NBSWON#,
发给EC IT8502
4. ICH_RSMRST#
EC IT8502发出ICH_RSMRST#信号给PCH芯片,
5 DNBSWON#
EC IT8502发出开机触发信号DNBSWON#给PCH芯片,
6 SUSB#,SUSC#,SUSD#
PCH芯片发出SIO_SLP_S5#,SIO_SLP_S4#,SIO_SLP_S3#三路信号给EC IT8502
分别发送到ECPIN84,PIN20,PIN18
7 SUSON
EC收到三路开启信号后,pin95发出SUSON信号
发送到RT8207,开启+1.5V_SUS
8 MAIINON
EC pin96发出MAINON2信号

开启+1.8V_RUN
9 DGPU_PWR_EN
EC发出DGPU_PWR_EN信号
开启+VGA_CORE电压
开启+1.8V_GPU
10 MAINON2
EC发出MAINON2信号
开启+0.75V_DDR_VTT

开启+1.05V_VTT
开启+1.05V_PCH
11 HWPG
前面的电压正常开启后2PG相于,输出电源好信号HWPG
发给EC pin33
HWPG信号产生后,经过电阻串联分压,产生H_VTTPWRGD
12 .VRON
EC收到HWPG信号后,发出VRON信号,
一路发给CPU供电芯片,开启+VCC_CORE
一路与DGPU_PWR_EN相与,开启+1.0V_GPU
13、 VR_PWRGD_CLKEN#
CPU核心供电+VCC_CORE正常开启后,供电芯片发出信号 VR_PWRGD_CLKEN#,
开启时钟,且输出各路时钟。
14 IMVP_PWRGD
CPU供电芯片工作正常后,发出电源好信号IMVP_PWRGD
15 MPWROK
EC发出MPWROK
与IMVP_PWRGD信号相与,产生PCH_PWRGD
PCH_PWRGD信号发送到PCH
16 DRAMPWROK
PCH发出DRAMPWROK

发给CPU
17 H_PWRGOOD
PCH发出H_PWRGOOD信号
发送给CPU
18 PLTRST#
PCH发出PCI_PLTRST#平台复位信号
经过转换:
PLTRST#信号分别给了CPU、读卡器管理芯片(ic37上查的)、网卡芯片、PCIE插槽、

?????不知道是什么单有PCI_PLTRST
新手不对,不好的希望大家勿喷啊,有不对的可以指导我一下,,,,,,,对了里面还有H_PWRGOOD信号和DRAMPWROK信号我也不知道那个是CPUPWRGD反正最后都跑到CPU了,我就都写上了,望大神指导下
谢谢啊!!!!!   后面的没法发照片了

网友:
你的照片好像挂掉了。看不到啊

网友:
图片需要添加附件 上传了 如果你需要放在那一行 你点那个图片就会在字下面

网友:
没有图片看得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