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7-28):
今天接了一台T420机器 接上恒流源按开关键没反应 拆机裸板检查,把BIOS电池拿掉 接电源 自动上电亮机,接上电池按开机键没反应~继续修~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t420 的开机时序 有谁有

网友:
我有一台 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还没解决

网友:
没修好 ~对不住了 客户也不修了 这个板子很便宜  才150

网友:
我的待机是0.07,不触发,L1 电感没有电压,L35也没有电压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个T420I的独立显卡的机器,拔掉COMS电池 可以触发,装上COMS电池 就不能触发了,这个机器 会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2015-09-14):
我的也和你故障一样,望有高人解

网友:
键盘坏了  猪、、。。

网友:
换电池“,修电池一路保隔啊

网友(2024-08-18):
有管子拉低了吧,查下cmo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