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bga 加热 板就像鼓起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

楼主(2015-07-28):
刚试了个效果不错   成功上桥

网友A:
把下面顶住,两边螺丝不要太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顶住,两边螺丝不要太紧,就好了

加热后板是往上面翘的不是往下面

网友:
多钱滴BGA,我也想购个呢

网友:
你下面顶太高了吧。

网友:
感觉 两边 用拉的钩子 好些吧

网友:
我是压上两个厚的绝缘板

网友:
机器不行,我没遇到过呀

网友:
貌似你的主板是板载CPU的吧  一般这种主板PCB比较单薄 BGA时确实容易软化 最好固定好

网友:
三星的板很容易鼓

网友:
大哥能发个BGA参数给我吗?买了个二手的一个数据也没有

网友(2015-11-04):
没必要这样弄吧

网友:
是不是板没烤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