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 救救我这个gts250 不认卡 对管都没有通电

楼主(2015-07-28):
gts250 不认卡 对管都没有通电   6P电源通过两个RT9619A     我换过了 也没有电  应该怎么查啊  我菜鸟

网友:
这种情况,先要修通供电,供电都不行,修不到下一步的,因有的供电是有前供电,才有后的开启电压,断掉后级,先修好前,如供电都正常,还不认卡,BIOS在先,还不行,GPU的问题了。

网友:
都没电12伏进来没有啊

网友:
我觉的你得先打打基础

网友:
12v  有啊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RT9619 怎么拉起 电压  通过   这个外围就个电阻 电容  都没坏呀

网友A:
跟这个  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检查下保险

网友:
那是GPU电源管理芯片,先修主供电,再到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  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主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