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板号 QAWGE LA-8681P REV1.0集显BIOS亲测正常

楼主(2015-07-29):
联想G485 板号 QAWGE LA-8681P REV1.0集显BIOS亲测正常 。原来电流只跑0.42,后来在本网站下了一个BIOS,故障还是一样,后来换掉桥,故障还是一样,再加焊CPU无果,后来写回原来备份的BIOS后电流上去了。 QAWGE LA-6881p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 行不行

网友:
有试过的吗?怎样?

网友:
反正这个机子桥特别容易坏,BIOS是不容易坏的,如果电流跑0.42左右上不去,CPU复位有,你就换桥就好了,但最好别刷乱原机BIOS,因为我也刷了原机BIOS不行,换完桥还是不行,最后回写原来备份的电流就上去了

网友:
裸板什么都不接,电流不会跑很高的,跑到0.48-0.5左右,这个机子的功耗不算很大,上去了再跳回来基本就正常了

网友:
那你这个机器,倒是是换桥好的,还是加焊CPU 好的呢??你搞了一圈,还是没有确定故障点

网友A:
换桥好的,不是加焊CPU好的

网友A:
买这桥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是改良版,那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这桥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是改良版,那你就会明白了

OK 我换个桥试试,好了,跟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 我换个桥试试,好了,跟你说

换桥之前要测,CPU的工作条件,如CPU_RST等信号要正常才考虑换桥,如果连CPU_rst都没有,那换桥不是白换了,不过也不是很贵40元一个桥。好了请告诉一声

网友:
太给力了,刷了你的BIOS 就点亮了,

网友:
这么神吗?

网友:
下来试一试,刚好有一台

网友(2015-08-29):
为什么只有64K的文件??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原来是看错了,是另外下载的一个文件是64K,楼主的这个BIOS刷亮了我的机器,很好,谢谢,故障是裸板点0.4左右跳2下不亮机,刷了OK

网友C:
也是0.42左右的电流,下载楼主的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0.42左右的电流,下载楼主的BIOS试试看

刷完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电流0.42刷BIOS没用的,要换桥,我一开始也怀疑是BIOS,但刷了也是一样,后来就冒险发个桥回来试。

网友:
你的机器到底是做桥好还是做cpu好的呢

网友:
我的这台是不出PLT_RST#复位

网友:
我有台电流也是在0.43左右不跑马CPU复位出来了,先刷个看看好了过来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桥好的,不是加焊CPU好的

我的电流也是0.4左右换了桥之后好了 哈哈,谢拉 你的参考

网友:
我的G485是独显的啊,电流到0.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流也是0.4左右换了桥之后好了 哈哈,谢拉 你的参考

换好了就好,大家多共享点经验出来,免得大家多走弯路。修好了赚的钱是客人的,也是我们的劳动成果,对自己没什么损失

网友:
电流0.36-0.39跳变 ,用这个BIOS 刷了就好!

网友(2015-10-06):
刷不进去,应征失败

网友:
今日接一台  跑0.42  会反复的跑几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5-11-07):
谢谢分享,刚好需要这个

网友:
到底版号是LA-8681P 还是版号是LA-6881p啊

网友:
可以那个 ,我是上电0.4几 掉到0.3几,,什么问题啊

网友:
会掉可能是后继电压还没有完全出来,仔细查查,我的是电流跑到0.4几,上不去换桥好了

网友:
楼主BIOS 确实是好点,我刚刷了!大家放心下载吧。

网友:
楼主的BIOS是好的  我的电流0.4 刷完好了

网友:
这BIOS确定是好的。刚刷过了

网友:
BIOS是好的 可用

网友(2015-12-16):
我的也是0.4 在论坛下了几个  没反应, 看了这个感觉希望大    再下最后一个刷刷试下

网友:
刚刷了 ,0.4依旧,看来机子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确认CPU复位出来了,刷了不行请您换桥试试,我的就是换桥好了的

网友:
下个试试吧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这样的板子,裸板上电到0.401但是可以开机 就是看机后自动重启 一直重启

网友:
来一个好的。

网友:
我的是上电到0.0.35无跳变,a_rst #3.3v apu_rst# 1.8v刷bios故障依旧,准备换个桥试下,另外桥上面的电容打值有好几个为0 了,各位有测过这是正常的么

网友(2016-03-06):
我的电流是0.42下载试试好了回复

网友:
我也是跑到0.40就不跑了 不管怎么样还是觉得先来个BIOS吧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开机0.4A看来只能换桥了。

网友:
一刷就好 给力

网友:
我也下载一个事试试那

网友(2016-05-03):
刷了,电流不变,0.4.到底有什么问题

网友:
那要检测CPU rst 有无到位

网友(2016-06-14):
再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还真点亮了,谢谢。

网友:
我有一台扣了桥上电容 开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刷个BIOS看能不能好了 电流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