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电路

楼主(2015-07-29):
新手求教:新上手一块主板,不触发,怀疑故障是开机电路有差错,冲动的拿起了表笔,可面临主板的那一刻,我愣住了,无从下手呀。师兄提示找图纸,热血腾腾的打开图纸,顿时就呆了,好乱呀,一个元器件连着好多条线呀,……求曾经有这种感觉的大师指点迷津啊,分享一下您当时的做法,是如何过了这关的呢?

网友A:
勇敢去做,前途还是你缺少电路知识,心里没个准,要不看下开机电路和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勇敢去做,前途还是你缺少电路知识,心里没个准,要不看下开机电路和条件。

呜呜,大师啊,好乱啊。有没有让俺理清头绪的方法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呜呜,大师啊,好乱啊。有没有让俺理清头绪的方法呀,,,,

千万不要叫什么大师,我是小小白,我也只能说下自己,其实我刚接触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从最简单的器件认识开始,一点一点到它们的工作原理,在看原理器件看一些对这个器件原理来找一些简易基础的单元电路资料来看,不懂的地方找相关资料,其实主板的电子器件没几个,如果你注重其它全方面的学习,那就多的多了,也找了一些设计方面的来看,觉得懂了一些,就去看主板,把一个一个单元电路分开来看,不要心急,看了这个单元电路心就想着看下一个单元电路,前提一定要先看懂,这样是不行,比如主板开机电路,工作条件和电压及原理,能使自己心中很好很快的规划出来,再从实践中去测试,画图,学完第一个这样去学习下一个,期间稍带看主板的一些上电时序,这样个人觉得对主板的整体有帮助,不要一下看这个一下看那个单元,这样个人觉得时间花费又多,有时会混乱,值得全部单元都明白了,再通过自己在期间看的上电时序和学习的单元电路总结起来,这样个人觉的明白就多了,至于一些疑难杂症这就要实际中维修来得到了,其实理清头绪只要看这样的学习方式才适合自己,让自己产生更多的学习乐趣才是主要的,不是老师这样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关键有没有带动你的学习积极性,老师指是一个辅导师,个人建议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叫什么大师,我是小小白,我也只能说下自己,其实我刚接触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从最简单 ...

嗯嗯嗯,受教,嘻嘻,谢谢您

网友:
下载个点位图和图纸配套着看,点位图看原件优势明显。图纸看电路和信号。

网友(2015-09-17):
买本书看看吧!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叫什么大师,我是小小白,我也只能说下自己,其实我刚接触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从最简单 ...

额 你好眼熟啊 记得好像以前号上有你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