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开机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5-07-29):
昨天接个华硕M5A78L-ML板子,开机过logo后15秒就断电,无法进入BIOS和快速启动,请各路师兄指点思路,bios已经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A:
USB过流,重点检测USB接口那边电路,USB_OC#

网友B:
貌似有人说IO附近的822排阻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过流,重点检测USB接口那边电路,USB_OC#

我检查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人说IO附近的822排阻爱坏……

好,我检测看看,多谢

网友:
这种时候 机器应该要检测外设了,重点放在外设上

网友:
查下USB供电和USB_OC#

网友:
华硕:又是822 汗。。。

网友:
对呀,查下USB 有个电压不正常斗会这样

网友C:
南桥附近的472与822组成的上拉 换下其中的822试试

网友:
查USB、南桥或刷个bios

网友:
USB限流问题,重点检查USB外置,内置接口电路,还要查看USB 5V跳线是否有

网友:
开机画面中 就已经提示是USB 过流保护啊,,查该电路一定能修好

网友:
提示USB故障,但华硕都爱坏822

网友:
查USB供电 或检测外设

网友:
查USB_OC#信号。   不能为低.   如果有一个为低电平,南桥就会认为USB过流,就会报错15秒关机。    有点位图吗。     南桥边上的822   换..

网友:
主要测USB的供电 和南桥边的822

网友:
我修过几片这种情况的,但不是华硕,都是直接换桥就好了

网友:
前天遇到一个这样的,USB保护,是前置USB的问题。

网友:
USB报错,华硕最喜欢出这种问题

网友:
USB限流问题,重点检查USB外置,内置接口电路

网友:
检查usb部分供电oc#信号…………

网友:
找下 南桥旁边 有822牌组 和472排阻 相连的  换了 应该就好了  。还不行 就 做南桥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附近的472与822组成的上拉 换下其中的822试试

我的P8H67按照这个方法弄好了

网友:
又是华硕板出问题

网友:
屏幕上已提示: USB 设备过流   ,检查USB电路

网友:
查UD62的电压

网友:
查OC#信号,老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 有点位图就更方便了 谁有点位图 正需要

网友:
我遇到过,客户机箱前置面板的USB被插坏了,搭铁了

网友:
楼主,USB接口看看有没有坏,昨天修了一个,是USB接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