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不加电

楼主(2015-07-29):
华硕K45VD 不加电,拆机发现没待机 ,后测量B+没有电压。不管先加焊了冲电芯片 好了,以为好了 装机给客户,没几天又回来了,拆机 这次把冲电芯片换了,以为好了,没几天又回来了 还是老问题 ,开始测量冲电芯片 ,芯片是BQ24725RG 测量20脚提正常 19V ,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16脚输出6.0V的线性电压正常,4脚 不输入24V ,只要焊下冲电芯片又好了 请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我直接短接的第一个mos管 然后什么都正常了 我也是搞不懂

网友:
s是不是边边上的电容不量

网友:
仔细观察 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网友:
充电芯片周边的电容全部洗掉

网友:
不要着急交货,这种问题你的测个2天再交货么

网友:
每次有ASUS的帖子我都会仔细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我直接短接的第一个mos管 然后什么都正常了 我也是搞不懂

我也试试      。

网友:
是不是隔离管的G极有问题哦

网友:
想这种问题应该是有芯片不良 的情况

网友:
短接的是个、那个MOS管?

网友:
我碰到几款情况跟你说的一样 查的也是没头绪 我都是做完桥就好

网友:
会不会自举升压那边有问题 24V

网友:
仔细查一下10脚的电压。。

网友:
12脚13脚的自举升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查芯片要作条件

网友:
感觉是不是周边芯片电阻有虚焊或不良的。

网友:
这心片不稳定,最好换一个

网友:
把周边的电阻电容加焊一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