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55-S3 亮机就掉电

楼主(2015-07-29):
一定是桥的问题吗 正在三思当中 有遇到过的说一声

网友:
加焊IO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了问题

网友A:
昨天遇到一块 掉电重启有跑码就是掉电重启 双BIOS的板,交换了结果还不行然后就各种加焊结果还是不行。问师傅帮我刷个BIOS看看 ,他说不可能是BIOS的问题了 都交换了 还不行,他说主板拿过来。看他搞了一会 我心里笑搞啊吗的,最后乖乖的 把我传过去的BIOS刷了 结果结果 一路跑码不在掉电了 装机测试OK 主板是 GA-EP45-DS4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遇到一块 掉电重启有跑码就是掉电重启 双BIOS的板,交换了结果还不行然后就各种加焊结果还是不行。问师 ...

这个是亮机掉电 图像一出来 几秒就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亮机掉电 图像一出来 几秒就掉

刷个BIOS 放下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放下电看看

呵呵 找不到BIOS

网友:
或许BIOS代码的问题,先软后硬……

网友:
加焊CPU座子试试看

网友:
技嘉的首先考虑BIOS问题,,,技嘉的BIOS太爱坏了,,,,

网友:
条件正常吗?

网友:
用手压着CPU座子试试 我遇到过好多座子松掉电的 不行的话 看看是不是温控问题

网友:
先去找个bios看看吧,不行就压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