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不触发 待机偏高

楼主(2015-07-29):
宏基E1-471G   待机偏高  待机电流0.05  不触发  +3V  +5V  +3V_S5  +5V_S5   都没点压  测PQ56  2脚为8.6V   3脚0v   PR248一端为13.6V  把PR248移到PR258还是一样  PQ60第5脚5V   PQ59  4脚0V  1、2、3脚0V   5脚5V   PQ17  PQ54都一样  BIOS  也刷了   EC  也换了   都没用 小弟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希望高手帮帮小弟  付上图纸

宏基 ACER DAZQSAMB6F1.pdf

网友:
找工作条件,查短路!

网友:
待机偏高,应该是后极有短路,3V5va可出来了,出来了就后极有,可以烧鸡啊

网友:
换桥试试,可能会好

网友:
先测下板子的对地阻,然后再查待机电路的工作条件,首先要确定维修思路,

网友:
待机高了,肯定是有地方小短了,不触发的,先查待机条件,不可能直接刷BIOS和换ec的

网友:
待机高先修好,查线性、不触发查EC的待机条件。上面图纸是触发后电压。

网友:
应该短路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   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一个一个电压断开 看看

网友:
首先解决待机高的问题,查待机线性电压 的阻值。

网友:
待机偏高搞定 估计就好了

网友:
线性 3V 5V  你先确定下哪一路微短  你可以用可调电压调到这个位置的电压 看看多少电流来确定一下

网友:
楼主描写得不是很清楚,这种机我想很多人会卡在这个地方,这种机你重点看下S5状态,正常是读取BIOS后再关掉S5,你这待机是高了

网友:
肯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