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学看图纸!

楼主(2015-07-29):
小小白学看
!请问VDDSMB,SDA,SCL,ACOK,DCIN,ACIN,VREF,COMP,NC,VCOMP,BOOT,UGATE,PHASE,LGATE,PGND,CSOP,CSON,NC,VBF是什么意思?大神们请指教!

网友:
DCIN适配器输入接口 ACIN是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

网友:
ACOK是适配器准备好信号

网友:
谢谢!
那其它的呢?

网友:
VREF是基准电压 BOOT芯片自举

网友:
还有呢 还有呢?

网友:
后面带有OK的,一般为什么什么好信号

网友:
下载个远程教程看看,这是最基础了,或百度可以解决

网友:
直接买本【迅维】的书看看学习一下吧!

网友:
这些什么英文缩写确实只有专业人士才懂

网友A(2015-10-10):
或易
新来的,注意点,,,, 别灌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来的,注意点,,,,
别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