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开机灰屏很久才出画面,论坛上说是桥的问题,但是我换了2个新的了问题依旧

楼主(2015-07-29):
DELL M421R 开机灰屏很久才出画面,论坛上说是桥的问题,但是我换了2个新的了,问题依旧,郁闷中,还有哪位大神碰到不是桥问题的吗

网友:
看这个样子有点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还是BIOS  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外接呢?屏、屏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昨天刷好一个ASUS N43J的本本。是开机要等很久才出LOGO,还以为是开机不显呢。最后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应该BIOS吧 论坛大把

网友:
bios也可能导致灰屏的,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今天修了个ACER   本来显示几分钟掉电    刷了BIOS之后好了   但是要开机之后十几秒才有显示   比以前慢了好多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台是8声报警。换了显卡用了半个月,故障依旧了。感觉还是显卡问题、等着换芯片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