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430 进水机艰辛维修 点亮 报错 外部设备出错 求指点

楼主(2015-07-29):
接到一台hp小本 进水1个月以上   全部发霉  面积很大  先清洗把所有的生锈的地方重新换锡 南桥进水严重  料板上找了个换上   然后把生锈严重的电容电阻拆下来测量更换   再测量了各个场管均正常   因为没有图纸 电容换的都是  同类芯片周围的      然后测量各个地方阻值  发现屋明显短路 迹象       然后才上电  电流0.00  无待机 测量 ec  有部分供电 可以确定线性3v已经出来了  直奔主供电  发现 主供电无7-20v的vcc   不对啊  线性3v出来了说明公共点电压正常 这里怎么会没电  仔细回忆 这里也进过水 主板有轻微腐蚀的痕迹 怀疑是断线引起 的 直接飞线到vcc滤波电容 再次上电 电流0.01  测供电芯片 发现工作条件基本满足 但是无3v5v输出 直接判定主供电芯片坏 定了一块换上后上电测量   有3v输出 无5v输出   开始思考  3v出来了没有5v说明芯片问题不大  可能是这块主板先出3v待机 开机后由ec 控制主供电出5v电压 先测量开关 有电压 直接按下开关  电流  直接跑到0.6-0.75 跑码的迹象  直接接上显示器  亮机   我原以为这样就结束了花了不少时间了
可是问题才开始    屏幕提示外部设备出错   裸板也是一样提示 换bios电池 刷bios  无果     详细说下   就是什么 contrall   installation  erro  记不清具体英文是什么了 只记住一个中文名 客户崔的急取走了机子没收到钱  出现这个设备出错后 白屏黑字 好像是什么 bios密码 什么的       这些天一直找资料研究无果 发个求助帖 想过了这一关   对了 亮机后发现ec有轻微发烫 但是ec是带程序的  不是百分百肯定也不敢再冒然去动它了直到在迷茫中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努力在被客户拿走机器的那一刻碎了

网友:
进水的一般都会断线的,肯定你没仔细看

网友:
修得这么辛苦,芯片本钱也投了,到头来没收到钱。客户衰了,你心碎了,表示同情。机器可能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同情你哦,早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果然够艰辛的啊

网友:
楼主 你太执着了   大面积进水 时间又长   直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