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78g5d3无总线供电。求助。

楼主(2015-07-29):
这个脚对地值147.把这个脚翘起来有1.8伏。按下去就没有了。大师给分析分析吧

网友:
搞不懂 坐等大师

网友:
是不是MOS的S输入端短路了  所以没有电压

网友:
后继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A:
你量量是管子短路了,还是焊盘短路了。要是焊盘短路,跑线找到故障点,要是管,换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量量是管子短路了,还是焊盘短路了。要是焊盘短路,跑线找到故障点,要是管,换管就行了

管子没坏。输出端焊盘对地值146。

网友:
还是有短路  你别按  直接用线连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管子没坏。输出端焊盘对地值146。

焊盘对地阻值100多是正常的,这里可以查下总线对应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

网友:
仔细跑跑线路

网友:
换 相对应的  8脚芯片 看看 好像是 W83 321G

网友:
AMD芯片组?

网友:
后继电路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管子

网友A:
要是都不短路的话,那你量量场馆G级电压有没有,G级电压是电源芯片发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对地阻值100多是正常的,这里可以查下总线对应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

lm358.控制极有电压。输出极翘起来。不接焊盘。有输出。

网友:
对的.就是ADM芯片组

网友:
刚拿着。就换了管子。换了LM3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都不短路的话,那你量量场馆G级电压有没有,G级电压是电源芯片发过来的,

G极有电压。输出翘起来。就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极有电压。输出翘起来。就有电压输出了。

一般很多都有 反馈电路的  翘起来  有电压 也不一定准,很多翘起来  管子控制极的电压也会改变。
如果找不到头绪   把相对应的 8脚 芯片换了  和附近那个 电解电容也换了    再不行  就丢掉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修好了!~BIOS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