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78v5 v1.1不跑码

楼主(2015-07-29):
   无cpu电压 ,其他电压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up6215bk ,有没有这个芯片的定义。

网友:
希望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从那里开始排查!

网友:
这个芯片资料没有,,比较少  UP的。

网友:
那你遇到这种情况维修思路是开始排查那里了

网友:
没图纸就跑线看看cpu供电管G极是否有驱动信号再做判断

网友:
供电测旁边的小阻值电阻或者电容,芯片开启一般连一个三级管,正常就先换芯片看看

网友:
up1625 pin3是E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