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服务器R210不通电

楼主(2015-07-29):
前几天接了一台机是戴尔的服务器R210,不通电,先看电源,发现不是普通的台式机电源,紫线是12V待机的,绿色线还是5V的,测了一下发现开关没坏,有3V电压,电源的绿色线只有3.3V,按道理应该是5V的,但是强制开机电源的风扇会转,但是主板还是不开机,我报价换主板,第二天主板来了,但是换了还是不通电,跟原来的一样,我又开始怀疑电源坏了,但是短接绿线电源还是会工作,究竟是不是电源坏的呢,还是有什么细节没注意。客户说钱不是问题但是吹得急,这么大的生意不想放过,有谁修过,给个意见吧,

网友A:
先把外设去掉裸板试试

网友B:
面板有报错吗?U放好了?放对了?可以把板拆出来最小化点下试试。如果不行我这边可以帮你看的。

网友C:
微机,换个电源试试就知道了,我这里也有些联想的微机,全是电源的问题,不开机啊

网友:
可先替换电源试试

网友D:
楼主电源各路电压正常了吗.pg正常了吗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我自己发现了问题,原来客户在上一家漏了一件东西,就是那东西导致不通电的,那东西就是插在显卡槽上面的,差点就把我修死了,幸好我突然想起以前修过得服务器只要拔了那个PCI槽上的东西都会导致不通电的。差点一千块就飞了。请大家记住了,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外设去掉裸板试试

解决了,在8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板有报错吗?U放好了?放对了?可以把板拆出来最小化点下试试。如果不行我这边可以帮你看的。

解决了,在8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机,换个电源试试就知道了,我这里也有些联想的微机,全是电源的问题,不开机啊

解决了,在8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源各路电压正常了吗.pg正常了吗

解决了,在8楼

网友E:
这么老的服务器????插在上面的是什么东西???前几天修了一台服务器报价2500  IBM双CPU的,板载LSI 1068E阵列芯片的,,能开机  认不到硬盘,,淘宝订了个芯片  180块,,,,换上阵列芯片   恢复原来的RAID0  直接进入系统 收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老的服务器????插在上面的是什么东西???前几天修了一台服务器报价2500  IBM双CPU的,板载LSI 10 ...

不老,是1156的CPU,插在上面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很多服务器都有一块,可以插测试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老,是1156的CPU,插在上面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很多服务器都有一块,可以插测试卡的

lz 没去查查那是什么卡  嘛。。有区别。 上次我看到台771   也有这鸟东西、

网友:
终于看到修服务器的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