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开机无显

楼主(2015-07-29):
早上同行拿来一台联想B470 一接机器 ,客户说拿到维修站去过,检查是发现有个管烫手!怎么修呢?

图纸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联想B470 I3

网友A:
烫手就给它换掉啊 换了就解决了

网友B:
换啊,这个通病论坛有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烫手就给它换掉啊 换了就解决了

没有这个管,能用什么可以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啊,这个通病论坛有搜一下

您知道是什么管吗?或者可以用什么代用吗?我找不到、、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D:
我知道 是普通MOS管   发给我  我跟你修260包修好  前提是CPU要好的哦   大神莫笑啊

网友B:
铁壳mos管,淘宝上发。可以改用普通mos,有很多牛人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壳mos管,淘宝上发。可以改用普通mos,有很多牛人都是这么做的

请问这个烧换了能好吗?

网友:
哥,你这技术,还修同行的机器。真不容易啊,建议送迅维修吧

网友:
这个改普通的MOS 管 网上有实物图 照着改 !

网友:
这款机子就是这个通病啊。网上发一个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壳mos管,淘宝上发。可以改用普通mos,有很多牛人都是这么做的

如果用普通 的换,用哪个型号可以?

网友E:
如果是电压转换电压,转换后电压不变,只是名字变了,像这种管子,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管,能用什么可以代吗?

找料板拆件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知道是什么管吗?或者可以用什么代用吗?我找不到、、小弟在此谢过了

不行就自己改下

网友F:
随便找个主板拆CPU的供电上下管装上去就可以了,当然要看你手工了,毕竟大小不一样,但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E:
我看图纸了,这是一个N沟道的MOMOS管,你随便找个N沟道的MOS管换上试试,应该就可以了,装之前量好D级G级和S级,

网友F:
本人刚好也修这机器,问题跟LZ差不多,我的是CPU铁管短路了,发个图片给你参考一下, 最好是再加个贴纸把它们封住,防止导电

网友:
换掉发热芯片应该会好,如果不行控制芯片也一起换掉

网友C:
大家以前有遇到 过这情况吗?

网友:
通病换铁皮管!!!!

网友:
这位同学搞的很怕怕啊,这故障不要修的太多.买个新料6721和6725一对换掉就好啦,关键是要动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您知道是什么管吗?或者可以用什么代用吗?我找不到、、小弟在此谢过了

手上一块T510,也因为无龟壳MOS,用普通小MOS管刮板层的代价焊接上后,会出现掉电,后来订购铁壳MOS管回来准备焊接,发现板层被刮容易短路。千辛万苦依旧非常容易短路,在此告诫大家。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情况呀。都直接连呀

网友:
手上有台SL410也是报你这个错可能也是安全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个管易坏,找来换吧

网友:
不行的话,还有就是连通它的那个副管也要换

网友:
直接用常用的MOS管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本人刚好也修这机器,问题跟LZ差不多,我的是CPU铁管短路了,发个图片给你参考一下,最好是再加个贴纸把它 ...

这哥们怎么回事?,一堆锡全封呀?这样能好吗?

网友:
这通病机器,这壳都是常备件的,真没备件参考电路用普通MOS管改。真的需要认真学学修机,就这水平除大短和BIOS的,试问你能修好多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以前有遇到 过这情况吗?

换个管不就行啦   有型号 淘宝买

网友:
铁管,一看就是通病啊,换了管子 ,有的,cpu也会烧的,一组都换了

网友:
改个上去就好了。不过NCP5911要换掉,不然还会烧!

网友:
通病,CPU供电场管易烧坏,换完还要小心CPU哦!这机器典型的CPU易烧

网友:
这个就是这个管子坏了,还有看看CPU还坏

网友:
这机器设计的比较奇葩,没有独显供电不会跑码

网友:
通病啊,弄不好CUP也会弄得

网友:
买个一样的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铁片管子容易坏

网友:
有图纸按着图纸接GDS极,在主板找个CPU供电的管子换就行了。反正是坏的怕啥了

网友:
普通的可以改,但最好用一样的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通病果断换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这个场管不好换,换的时候要有技巧,还有换过之后要打一下阻值

网友:
龟壳管很容易坏,建议你去某宝上多备点货,论坛也有改普通的MOS管。

网友:
这就是个 铁壳的场馆啊

网友:
同意20楼兄弟说的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个来换了就OK啦

网友:
真是小白啊,这个问题都烂掉了。到处都是。

网友:
你这技术比我还菜鸟,还有人找你修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 ?
不是建议找个专业点维修下
主要以这个CPU供电 易坏U的哦

网友:
用其它板上的供电上管都可以代换,建议选功率大一点的上管。焊完做好绝缘就OK,还有这个管子出问题有可能导致边上那个八角PWM也出问题。如果换完上管还不正常的话就把小八角也一起换掉

网友:
这不是送钱的吗 秒了它!

网友:
cpu估计差不多了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就不要自己瞎换 小心把CPU烧了

网友:
这种MOS管超 容易坏,换了 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烧换了能好吗?
260包邮给你修好!!! 你的那cpu肯定也坏了!!

网友:
用CPU的MOS管改一下

网友:
哥 放弃修吧 这个焊接需要焊工的 就算你焊好了 不亮 CPU还有问题 不一定你都不知道

网友:
哥,你问得太有技术含量了,是n管,找个小的换上去,不要用铁壳的了,不然后面还得返修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传说中的菜鸟,多看看贴子吧

网友:
呵呵,我也在修 这板子

网友:
有短路的,测一下哪里短路

网友:
我在南京,旁边就有卖芯片的 方便啊! 这个管子 感觉你这种技术 你换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刚好也修这机器,问题跟LZ差不多,我的是CPU铁管短路了,发个图片给你参考一下,最好是再加个贴纸把它 ...

不错 下次就这么干,这管子要10块钱太贵了,要是坏了一堆就不挣钱了

网友:
换啊,这个通病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 是普通MOS管   发给我  我跟你修260包修好  前提是CPU要好的哦   大神莫笑啊

你真黑!这种最多一百五

网友:
通病,这个维修人都知道!

网友:
还得在练两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真黑!这种最多一百五

估计你也是拖社会的后腿  人家买个笔记本好几千 叫你修下 150  渣同行的饭碗     不管什么故障 260起  同行都有收180别说客户  我不评论你 让别人来评论你吧

网友:
看了半天 楼主  搞定 没有 换了没有 换了就百分之50好

网友:
改管子都不会?

网友:
可以用普通的场馆带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 是普通MOS管   发给我  我跟你修260包修好  前提是CPU要好的哦   大神莫笑啊

不要这样揽生意。。。人家是来问问题的。。

网友:
要不就是管子坏了。要不就是管子和CPU一起坏了。通病

网友:
改革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也是拖社会的后腿  人家买个笔记本好几千 叫你修下 150  渣同行的饭碗     不管什么故障 260起  同 ...

额!在我们这边你报那么高,人家直接换新机了 ,到时维修行业更加难混,还是实在点吧

网友:
龟壳全换,再换CPU

网友:
呀呀呀    你们太黑啦

网友:
技术交流吗  干嘛大费周章

网友:
找个大功率的MOS管  飞三个脚就OK啦

网友:
一般都是管子和控制芯片一起换

网友:
换管飞线,论坛有图有真相

网友:
网上买个

网友:
这个对大家来说 就是 捡钱的

网友:
淘宝订  或者在料板上拆  换了就好了  前提C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B470 j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B4 70 我修好了好多台都是 这样鸟问题

网友:
全换是最安全的不返修

网友:
换个管不就行  要一对全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 是普通MOS管   发给我  我跟你修260包修好  前提是CPU要好的哦   大神莫笑啊

修这本150你会哭的,就不拍返修,CPU烧坏?看到B460B470B490直接报价400+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哥们怎么回事?,一堆锡全封呀?这样能好吗?

看清楚啊,是改的MOS管

网友:
是这个电阻另一头有问题啊,追查就是

网友K:
把管子换掉,应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这本150你会哭的,就不拍返修,CPU烧坏?看到B460B470B490直接报价400+

我也怕CPU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刚好也修这机器,问题跟LZ差不多,我的是CPU铁管短路了,发个图片给你参考一下,最好是再加个贴纸把它 ...

也是和我的故障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管子换掉,应该就OK了

好的,谢谢,修好了再来发表

网友:
你这技术最好不要自己去改,花点钱叫别人弄吧,真心的,万一没改好,一上电说不定还要冒火花

网友:
楼主应该没什么经验,建议不要自已换

网友:
记得上下管一块换奥

网友:
这生意直接给6楼给揽了

网友:
这是通病 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随便找个主板拆CPU的供电上下管装上去就可以了,当然要看你手工了,毕竟大小不一样,但功能是一样的

小个的是上管吧,是我记错了?

网友:
楼主 我建议你找个师傅好好学学  这个地方搞不彻底会大电流 容易烧东西. 就算这个搞定了 以后别的故障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淘宝有卖  或者改

网友:
这个铁壳MOS管换的时候最好是下边加热 上边用风枪吹,这样很容易就焊好,如果单单用风枪吹的话有可能焊接不好。换过很多,一开始都是用风枪吹,成功率很低,后来用此方法后一换一OK,成功率高

网友:
这种管子坏了 CPU估计烧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电压转换电压,转换后电压不变,只是名字变了,像这种管子,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脏话*,你想直接烧了LZ的CPU吗?还飞线

网友:
这个铁管上面有型号的 你在淘宝找下就知道了

网友:
铁壳MOS管是通病 换了就差不多好了 保佑CPU不坏

网友:
全部换了  先看看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脏话*,你想直接烧了LZ的CPU吗?还飞线

电压一样的话不会烧,电压不一样会烧,我上次修了一个笔记本是一个六角的场馆,是由5VS电压转换的5V电压给光驱供电的,结果那个管烧了,我就直接从5VS电压上面飞过去的,结果就OK了

网友:
铁皮mos管的功率大  要用台式机的mos管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刚好也修这机器,问题跟LZ差不多,我的是CPU铁管短路了,发个图片给你参考一下,最好是再加个贴纸把它 ...

我只能默默的说句,牛人

网友:
一般你的CPU已经保不住了

网友:
把龟壳换了一般都可以好,上管的龟壳容易坏,,,导致不通电大电流,短路。。。V470修了几台,,,有的骚了芯片的 一般CPU容易挂,,,

网友:
这问题要是搞不定,那就别睡觉了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见到联想板上的这种铁壳管,啥都不用管,先换掉再说,我小小白就已经做过两台这种机子了!

网友:
这种管子最容易坏,上淘宝拍一对换下

网友:
这个不就是铁壳子mos吗 通病哦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把所有的MOS铁皮管换掉,但这需要有点焊功基础

网友:
保险点把上下铁盒和驱动芯片同时换,不然烧CPU就亏大了!

网友:
贴片管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发烫肯定不正常呀,拆掉看看组织是否正常

网友:
main B470 này mà bị cháy mosfes nhôm! khả năng Cpu dia là 90% rồi!!! chia buồn bạn nhé

网友:
这管子要换的话,作为新手有难度

网友:
这管发烫就不正常,换吧

网友:
乌龟壳的MOS 管换一个就OK !

网友:
铁皮MOS管,整组换掉就可以了,这种还是先测一下CPU再说

网友:
铁管子吧。。。

网友:
这个通病换了就好

网友:
这种乌龟壳mos管坏了,是通病

网友:
你还是送修吧,别把问题搞大了,那就损失更大了............

网友:
换上了,结果变成适配器的指示灯一直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刚好也修这机器,问题跟LZ差不多,我的是CPU铁管短路了,发个图片给你参考一下,最好是再加个贴纸把它 ...

你这样不容易固定

网友:
MOS管肯定要换,其次CPU有可能会坏,我修好过一个开机进系统屏幕上有很多小点,刷新还带动 的,集显烧 出问题了。还有一个CPU直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哥们怎么回事?,一堆锡全封呀?这样能好吗?

他是把小八脚反过来焊的吧

网友M:
最好MOS管和控制芯片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上一块T510,也因为无龟壳MOS,用普通小MOS管刮板层的代价焊接上后,会出现掉电,后来订购铁壳MOS管回 ...

是哪个位置的板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好MOS管和控制芯片一起换

是在哪个位置 的芯片呢?

网友:
把阻值打一遍  管子烫说不定有短路呢?  如果有短路你换新的还是不行的

网友:
换管换芯片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电压转换电压,转换后电压不变,只是名字变了,像这种管子,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这种懂都不懂就来灌水,真是该封号

网友:
你想要修,你会看图纸吗?了解这个管子怎么工作的吗?基础都不懂,就出来问,用饼哥的话说就是:你还是再去电子基础班再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普通 的换,用哪个型号可以?

就用相同平台或低一个平台架构的,相同电路的8脚的上管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图纸了,这是一个N沟道的MOMOS管,你随便找个N沟道的MOS管换上试试,应该就可以了,装之前量好D级G级和 ...

楼主说的优点不靠谱,随便找个N管,那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真黑!这种最多一百五

150我难得拆壳子

网友:
这个可以用8角的MOS改的。但一般这种烧了。最好CPU供电芯片也换掉。这种B460上面很常见。换完之后经常没过多久还大电流。当然也不是每个都一定会出这种现像

网友:
勇气可嘉,哈哈,那么简单的故障不会修还接同行的机器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上管吧 ,我见我师父换过一次,通电发烫就打值,量管子

网友:
你是装的吧,,这个机都不会修,,MOS都还没搞清楚,多看看书吧

网友:
我只能呵呵了。送钱的却不知送钱的。通病中的通病。

网友:
楼主的CPU 也是坏了的啊。

网友:
人气高啊 。。。学知识了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量各个电感有没有短路,还有皮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cpu也坏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呀不过要换好一点 不然容易短路